帮最便宜的三坐标选零件

楼主(2005-11-20):
想做一个成本最低的类似三座标的东西。
要求测杆能在1mX1mX1m的空间内,能在指令的控制下到达任意给定的坐标位置,定位精度要求<5mm,运动件重量约1本书的重量,最好是usb接口,其它如速度等无要求。 请大家帮忙提供制作方案,或者推荐步进电机、控制执行器。三个电机加上控制执行器大约要多少钱呢? 另外问一下有没有成本更低的方案?

网友A:
USB接口步进电机驱动器:¥480 * 3 = ¥1440
57步进电机:          ¥180 * 3 = ¥540
总计:                           ¥1980

楼主:
 USB接口步进电机驱动器:¥480 * 3 = ¥1440
57步进电机:          ¥180 * 3 = ¥540
总计:                           ¥1980

测杆的移动需要和我现有的采样配合,我想在采样软件上再个控制电机,上面的电机驱动器支持我自己编程控制吗。

网友A:
支持。
提供标准ActiveX控件,支持VB、VC编程。
具体的VB编程非常简单,例如:
StepMotor4Ocx1.Rotate 1234,0000,1111,-2222,3333
其意思是:在1234ms内,第一个步进电机不动,第二个步进电机正向转动1111个微步距,第三个步进电机反向转动2222个微步距,第四个步进电机正向转动3333个微步距。
其中StepMotor4Ocx1为USB接口步进电机驱动器4轴运动控制控件StepMotor4Ocx。

整个运动控制程序就是此VB语句的集合。

网友B:
TO redcyber
不知你这个方案的精度等达到多少?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C:
1000的控制卡,提供标准ActiveX控件,支持VB、VC编程 13991141692

网友A:
这个方案的精度等达到16细分?比较详细的资料请上WWW.REDCYBER.CN
或电话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