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380V,3.7KW)变频器上电显示“88888”

楼主(2005-11-20):
台达VFD-B(380V,3.7KW)变频器上电显示“88888”,面板按键不起作用。上电测各路:+5V,+15V,-15V,+24V电压均正常。望各位高手给以指点。

网友A:
检查CPU片选端。

网友B:
还有看看电源

网友C:
检查面板

网友D:
把开关电源及驱动上的电容全部换掉就行了!

网友E:
象这种情况你不要着急
你换一 个面板操作试试看一 下能用吗
2,会出现5个88888这是冲击情况
你把电源关了
在起就可以了啊
不行的话可能是控制板坏了

网友F:
如果你能确认控制板上的+5V,+15V,-15V,+24V都正常的话有可能是控制板的问题,检查一下CPU的晶振频率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看3771电源监视电路,还有面板也回引起这种现象

楼主:
下板的电容我全换了还是如此。跟变频通电我从上板测得的电压均正常,CPU的晶振也换过,3771也换了还是如此。面板我可以确定是好的。

网友F:
我帮你搞定吧!

网友G:
 兄弟,我帮你搞定!

网友H(2009-11-07):
今天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出现了五个88888还没开盖检查

网友H:
出现了五个88888前辈知道请说说!谢谢了。

网友H:
VFD-B出现了五个88888,我把开关变压器补焊一下就OK

网友I:
哎呀  查查驱动吧

网友J:
怎么解决的?楼主

网友J:
怎么解决的????楼主

网友K(2009-12-19):
看看CPU板上的晶振,我修过N台都是这问题。

网友L:
看来8888问题还存在不少

有没有台达人吗

可以指点一下

我也是这样

要钱也行

只是希望你能站出来给我们伸张一下

我们还想再买这款

网友M(2011-05-17):
我也碰到88888问题,换了控制板也是如此,故障还是在下边板上

网友M:
查正负15伏电源分别是-15V,+14.6V,+5V供电还没查呢,估计就是这个电源的问题了,因为继电器也没有吸合

网友N(2011-08-17):
请到台达当地的维修间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