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2005-11-20):
请教诸位高手,我有一开关电源,输入:220V。输出:24V,12V,5V。其故障表现为能运行几分钟后就故障无输出,断电再送电又重复上面故障。用万用表测得其故障时其变压器输入端无交流电压250V,但测得有直流电330V,其原理应该是交流220V输入,再整流,再逆变,再变压,再整流。                                                                                                    多谢了。

网友A:
可以分级来进行检查,您说的故障原因可能有多种。

网友B:
1:检查输入保险是否损坏?
2:检查高压滤波电容是否损坏?
3:检查直流电压波纹是否正常?
4:检查主回路开关功率管是否损坏?
5:检查基准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原因很多.主电源滤波电容的容量是否正常等等

网友D:
热稳定不好,开关电源通常都有过载保护,你的电源运行几分钟就无输出,说明过载保护电路起动。

电源空载(现在的开关电源允许空载)或轻负载时,通电一段时间,输出是否正常,能持续多长时间,逐渐加负载会怎样?如果开关管没有损坏,看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