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速度传感器

楼主(2005-11-20):
请教各位前辈,谁能告诉我有没有速度传感器的,要能输出4-20MA的,是安装在旋转轴上的?如果有请告诉我生产厂家与型号,多少钱,谢了。

网友A:
选光电脉冲啊

网友B:
有用加速度传感器测量的

网友C:
我们有车速传感器,请联系010--82564660-22倪东来
E-mail;ndl@linktrend.com.cn
www.linktrend.com.cn

网友D:
用增量型旋转编码器,是与旋转轴同轴安装的,分为中空轴型与出轴型,中空轴的直接套在转轴上,出轴的需用连轴器连接;另你要求的精度是多少?一般增量型旋转编码器的脉冲数为每转360、600、1000、1024、2000、2500,我估计你用来测速应该用1024P/R以下的就足够了!
与我联系:resolvers@163.com
电话:0755-88350033
袁江

网友E:
直接输出4-20mA信号的速度传感器,我没有见过,但是编码器和测速电机都可以测速。通过信号转换模块、把编码器的脉冲信号转换成模拟量信号的产品也有。欢迎垂询!
美国红狮公司的IFMA(导轨安装模块)和PRA2000(底座安装模块),以及PAXI面板仪表,都可以使用。021-64859191-311

网友E:
美国红狮产品图片

网友F:
 "测速发电机+信号转换模块"就OK了...

网友G:
新产品预告:GPM60R13L,进口光电编码器码盘(绝对值码盘,不必担心丢脉冲),4-20mA输出,可测位移或速度(Easy软件设置),不再需要计数器和编程,方便好用。

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  021-62043110

网友H:
那么有测1~50Ma的速度传感器吗?用光栅传感器能做成吗?

网友I:
我们有一种趋近式的,一种绝对式的,均可以输出4-20MA信号,请告诉你的具体要求:13701085123 OR E-MAIL: freedgjf@163.com,请一定写标题。

网友J(2006-01-07):
谁能给份接线图吗?增量型编码器接高速记数模块的
西门子和AB的都可以
tu_l@hotmai.com

非常感谢!!

网友K(2009-09-19):
我 想找一种变送器把脉冲信号转换成4到20毫安的电流信号,主要测1460转每秒的风机转速

网友G:
有编码器直接输出4--20 mA的,可设置对应转速输出(例如0--2000rpm)。

www.gemple.cn

网友L:
RECHNER 有15KHz 的 测速传感器

网友M:
我们都是编码器测速的

网友N(2010-07-16):
谁有继电器接点输出的啊?????

网友O:
我们就有,确要购买请联系Angtron销售。

北京安格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Angtron Technology Co., Ltd

公司网站:www.angtron.com

联系方式
电话: 86-010-52759689
传真: 86-010-52759689
移动电话: 15810611767 13488789447
电子邮件: jiaoxu@126.com 7677962@qq.com
MSN: itisacar@hotmail.com angtron@hotmail.com
QQ: 85470310 7677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