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无源和干触点的含义

楼主(2005-11-20):
请问:什么叫有源,无源和干触点啊

网友A:
先前有讨论

楼主:
以前我没看过啊!能不能在这里跟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有源:卡件供电。
无源:外供电。
干节点:继电器的输出节点。

网友C:
我觉得有源,无源是相对的,就看你的对象是而言.举列说吧:
  有一块表,外部有电源线单独给它供电,表的输出信号接到卡件,那这样,表的输出信号为有源信号,卡件为无源卡件.
  另外一种情况,有一块表,直接和卡件连接来读取信号,那表的输出信号为无源信号,卡件为有源卡件.
  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