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如何使用STEP7系统时间

楼主(2005-11-20):
1、系统时钟(SFC1)和系统时间(SFC64)用何区别?
2、如和实现每小时复位一次,时间要和系统时间同步,并显示此时间(0分钟—60分
钟)。

网友A:
SFC1是读取系统时钟,可以读取当前CPU系统时钟的日期和时间
SFC64读取CPU系统时间,系统时间是循环时间计数器,计数范围为0~2147483647MS,如果系统时间溢出,则计数从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