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定位

楼主(2005-11-20):
定位控制转盘使用ABS,转盘从电气零位开始旋转359.99度停止(假定用电子齿轮不能精确
定位在360度),下一次旋转再从零位开始,这样无限循环下去就不会产生误差。转盘同一方向旋转,360(0)度-359.99度=0.01度,怎样回到零位

网友A:
加一段补尝程序就OK了,比如说每5个周期补尝一次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B:
求助各位:哪里能下到FX2N-10GM的中文手册。帮帮忙。
EMIL:WUXIHUATONG@YAHOO.COM.CN

网友C(2006-07-11):
使用补偿程序就行。

网友D:
请问补偿程序怎么加进去

网友D:
程序如何编写

网友E(2006-08-26):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补偿啊?

网友F: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补偿啊?
请问有程序实例吗,可否传一个给我了,
我的地址是:TYCOCOM@126.COM

网友G:
我也想了解一下是怎樣补偿的

网友H(2009-04-06):
我也想知道怎么加入补偿啊

网友I:
根本不可能做补偿,因为本来电子齿轮算出来的已经是四舍五入了。所以应该是在你想回原点时,直接使用回原点指令。反正也就转360°就能找到原点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