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SFC控制

楼主(2005-11-20):
假定用三菱FX来控制机械手,START步-步1-步2-步3-步4-步5-END的一个简单控制,
如果步3因外部原因(机械死)终止,再回到START步,怎样让机械手按原路返回?

网友A:
用跳转就可以了

网友B:
利用M8040-M8049,D8040-D8049以及S900-S999这些特殊元件,当状态转移时间超过时,用M8048触发程序退回退即可。

网友C:
钟哥详细讲讲这些元件的用法呗?

网友B:
比如说在程序开头加入LD M8002 ZRST S900 S999 RST M8048 LD M8000 OUT M8049,再在状态中加入ANS T* K100 S9**,则在该步进状态下,只要超过T*的延时范围,则S9**置位,M8048置位,再用这两个元件来判断发生超时的是那个状态,再跳转到相应的返回程序中去。处理完后再触发ANR指令对报警进行复位。

网友D:
楼上所说都是1S,1N所不支持的,我认为不用那没麻烦的

网友E(2006-04-09):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想请教大家,

网友F:
你在你先前的程序的最后倒过来编一遍让它能原路径返回起点,先前程序每步里(每个状态里)放个应急出口,比如超过规定的时间(也就是机械故障
)程序就从这个出口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