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通过OPC访问WINCC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5-11-20):
我用VB 遍写程序,通过OPC访问WINCC,如果访问本机的WINCC没问题,但是访问局域网里其他机器上的WINCC,提示 "实时错误:70,被拒绝的权限",是不是DCOM配置的事啊?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谢谢指点!

网友A:
如果DCOM配置不正确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谢谢,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就是DCOM配置的问题!还有就是WIN2000的guest用户必需要启用!

网友B(2006-04-28):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了,配置好以后,在Excel中用VB编程访问服务器时出现内存溢出,是怎么回事?用OPC客户端也不能通讯,请帮帮我,谢谢!

网友C(2006-07-30):
我有个问题急需各位帮忙啊,我在激活WINCC6.0的项目时,为什么有时不能激活,有时激活到66%就不动了,有时会弹出“请检查中心设置”,能指点我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吗?非常感谢!!!

网友D:
guest用户必需要启用!????
不一定,只要你客户端登录windows的用户名和密码和服务器端配置的用户名和密码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E(2006-10-09):
楼上的说的很正确

网友F(2006-11-23):
大家操作系统用过大客户版吗?
我的系统安装大客户版后win2k sp4 和winxp sp2,用所有的 opc客户端刷本机的服务器都是空白,注:机器安装了ifix3.5.
是不是和操作系统有关系呢
那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G(2009-11-01):
我的WINCC读到66%也不读了,一直死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