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275手操器问题?

楼主(2005-11-20):
请问各位朋友,hart275手操器与1151差压变送器通信时到底用不用必须加一个250欧的电阻??如果能正常通信是不是就不需要加??但是加250欧电阻后与不加250欧电阻的0点4毫安电流值不同,这对测量有没有影响?希望老前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在变送器的测量调校回路中,应该加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它对零点的4MA一点没有影响!

网友B:
当然需要加,

楼主:
可是我不加电阻也不影响与1151通信啊.可以正常操作。如果不加电阻到底有啥影响?

网友C:
你说的应该是1151已经装到现场了,只要整个回路有250欧姆的阻值就可以了不用另加电阻了。

网友D:
要求回路电阻大于或等于250欧姆

楼主:
对已经装到现场了!!!

网友E(2006-02-24):
请问各位,谁有HART275软件,或在哪个网站上可以下载?请各位帮忙。

网友F:
现场DCS上不用加250欧姆电阻,回路中有。一旦加入,或无法通讯或高量程进不去,修改不了参数,死机。实际通讯器正常。

网友G:
要是通讯不上,再加电阻!

网友H:
DCS要求回路电阻大于或等于250欧姆,不用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