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机转速不够

楼主(2005-11-20):
此电机就是电笛上的驱动电机,单相串激,220V,使用一段时间后其转速降低使电笛的响声下降,检查风叶及传动系统无异常,电机的碳刷也换了,定转子线包也没发现问题,不知是何原因?望高手指导!!!!

网友A:
电机的碳刷火花大小正常吗?电机温升正常吗?电流正常吗?

网友B:
看看电流如何吧,如果调速上去呢,电机有异常吗

网友C:
检查定转子.是否有空隙.把碳刷模型
小陈

网友D:
异步电机,本来就随负荷的增大而减速,润滑。。。

网友E:
仔细检查一下转子和定子,看有没有局部短路现象,轴承故障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