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控制求救!!!!

楼主(2005-11-20):
本人刚入工厂不久。现有一个小问题向大家求救:
罐高6米,介质热水还有部分蒸汽,温度120度。要控制罐里的液位保持在5-5.5米之间,怎样做性价最优?进水管DN32。请大家帮忙给一个方案。没有DCS.小弟想用液位变送器+数字调节仪+调节阀。 液位开关+电磁阀可以吗?
    如果用 液位变送器+数字调节仪+调节阀。比如将水位控制点设为5.3米处,进水管为DN32,由调节阀控制,水位高于5.3米,调节阀关小乃至关闭,低于5.3米,调节阀开大,那调节阀不是一直处于小开启状态工作吗? 书上不是说调节阀最好处于开启2/3处工作最优吗?一直处于小开启状态调节会不会引起系统的震荡?最终导致液位无法稳定?气动调节阀不是有滞后和死区吗?
   另:入选用调节阀,用电动得更好还是气动得更好?单座的还是双座的?或是V球阀?

网友A:
我知道多少,我就说多少:
一、液位,我想,射频导钠与法兰液位是比较好。主要考虑是温度与蒸汽的影响。

二、这个用  液位变送器+数字调节仪+调节阀  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调的很稳定。

三、至少调节阀,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只要把你的正常流量给他们,做们就会按你的流量情况,做出适合的调节器。至于电动与气动,主要是看你们厂里的情况。如果有气源,当然方便。

有不周之后,望楼主见谅,退贴者补充。

网友B:
大雪飞扬: (2005-11-20 16:40: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带开关量输出的变送器加电磁阀
Microman: (2005-11-20 16:59: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用压力变送器+调节阀
竹子金鱼: (2005-11-20 20:02: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液位变送器+数字调节仪+调节阀。
我斯我在: (2005-11-20 21:07: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调节阀会不会因为动作过于频繁而引起震荡???
我斯我在: (2005-11-20 21:16: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如果用 液位变送器+数字调节仪+调节阀。比如将水位控制点设为5.3米处,进水管为DN32,由调节阀控制,水位高于5.3米,调节阀关小乃至关闭,低于5.3米,调节阀开大,那调节阀不是一直处于小开启状态工作吗? 书上不是说调节阀最好处于开启2/3处工作最优吗?一直处于小开启状态调节会不会引起系统的震荡?最终导致液位无法稳定?气动调节阀不是有滞后和死区吗?
   另:入选用调节阀,用电动得更好还是气动得更好?单座的还是双座的?或是V球阀?

网友B:
大家是朋友: (2005-11-20 19:52: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介质120度.压力是多少?是气还是水?
我斯我在: (2005-11-20 21:09: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罐里的是水
zzzzff: (2005-11-20 21:15: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双法兰

网友C:
就一个液位变送器加调节阀是可以搞定的,这个可以放心
liufagui@126.com

网友D:
只考虑了进口补水控制,出口流量稳定吗?

网友E:
要注意考虑罐里实践上还有两个液面,一个是水的实际液面另一个是水沸腾的液面.如果用仪表调节一定要选用双冲量的调节仪

网友F:
使用三冲量调节,增加进口流量和出口流量,如压力是变量的化,也要一同考虑,阀门选气动的就可以了。

网友G:
要同时控制进量和出量的平衡可以考虑双PID调节,如果条件许可从重量上来作为测试手段比较准确可靠些,PID调节建议使用电动阀,我的经验气动阀比较容易产生震荡,对于间断性定量控制比较适宜。
个人愚见,欢迎讨论。

网友H:
比较简单的方法使用浮子式液位传感器,它有干簧管触点输出,外加简单的电路就行了,这对0.5m的控制范围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如果使用压力式液位变送器,则应采用差压方式,因为上面的蒸汽是有压力的

网友I:
用一个具有继电器或开关量输出,可设定上下液位报警的可显示和远传的智能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了,温度补偿在-20-105度,精度可到0.5%,我有现货,800元搞定,国外原装产品。comine@vip.sina.com

网友J:
用电极型液位继电器,二位型控制+超限报警.阀用二位通断电磁阀即可,液位继电器有OMRON,又省又可靠..

网友K:
枫公子的很好。
汽包水位要注意控制方法。

网友L:
精确控制:1151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调节仪控制电动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