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安装和使用注意问题

楼主(2005-11-21):
变频器的安装和使用注意问题
安装外围设备问题:
在安装变频器时首先要了解变频器的使用场合,根据现场的需要设置不同的外围设备。这里变频器的主要外围设备有:空气断路器、电磁接触器、交流电抗器、制动电阻、直流电抗器、输出交流电抗器,无线噪声滤波器等等。
1.空气断路器是一种不仅能正常接触和断开电路,并能在过电流、逆电流、短路和失(欠)电压等非正常情况下动作的自动电器。其主要作用是保护交、直流电路内的电气设备,也可以不频繁地操作电路。在这里用来迅速切断变频器,防止变频器及其线路故障导致电源故障。
2.交流电抗器又叫AC电抗器、电源协调用的交流电抗器。其主要功能是防止电源电网的谐波干扰。
3.交流接触器简称接触器。它是用来频繁远距离接通和分断交直流电路,或大电容控制电路的自动电器。这里主要用于变频器出现故障时,自动切断主电源并防止掉电及故障后再起动。
4.无线电噪声滤波器又叫电源滤波器,其主要作用是为了抑制从金属管线上传导无线电信号到设备中,或者抑制干扰信号从干扰源设备通过电源传导。在变频器中的作用是抑制干扰信号从变频器通过电源线传导到电源或电动机。
5.直流电抗器主要是为了抑制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它的作用效果比交流电抗器更好。
6.输出交流电抗器又叫输出侧抗干扰滤波器,它是为了抑制变频器产生的高频干扰滤波影响电源侧的滤波器。
7.过滤罩主要是防止粉尘进入变频器。
变频器安装的步骤如下:
一、货物核查 二、对主回路进行安装前的绝缘测试 三、对控制回路进行安装前的绝缘实验 四、变频器安装对周围环境的要求。
(1)    环境温度:一般适用在-10℃-40℃、湿变在底于90%的环境工作中。环境温度若高于40℃时候,每升高1℃,变频器应降额5%使用。
(2)    安装现场的普通要求:1)无腐蚀、无易燃易爆气体、液体 2)无灰尘、漂浮性的纤维及金属颗粒。3)所安装场所的基础、墙壁应坚固无损伤、无震动 4)要避免阳光直射 5)无电磁干扰
(3)    变频器的安装空间及通风:变频器内部装有冷却风扇以强制风冷,为了使冷却循环效果良好,所以必须将变频器垂直安装。将多台变频器安装在同一 装置或控制箱里时,为减少相互热影响,建议要横向并列安装。
(4)    变频器盖板的拆卸:在安装中,需要对变频器进行测试、检查、接线等,这就需要对其盖板进行拆卸。要注意不同变频器的特点,根据他们的特点来安装。
(5)    变频器的接线:1)接线是否有误 2)电线的线屑,尤其是金属屑、短断头及其螺杆、螺母是否掉落在变频器内部 3)螺杆是否拧紧,电线是否有松动 4)端子接线的裸露部分是否与别的端子带电部分相碰,是否触及了变频器外壳。
(6)    控制回路接线的注意事项:1)控制回路与主回路的接线,以及与其他动力线、电力线应分开走线,并保持一定距离。2)变频器控制回路中的继电器触点端子引线,与其他控制回路端子的连线要分开走线,以免触点闭合或断开时造成干扰信号。3)为了防止噪声等信号引起的干扰,使变频器产生误动作,控制回路采用屏蔽线。
(7)    对变频其的特殊安装。
变频器使用的时候注意问题:
1)    物理的使用环境注意事项
产品的工作温度一般要求在0~50℃,但为了保证工作安全、可靠、使用时应考虑留有裕度,最好控制载40℃以下。绝对不允许把 发热元件或发热元件紧靠变频器的底部安装。
2)    电气环节要注意事项
1.    防止电磁干扰
2.    防止输入端过电压
3)    参数设置注意事项
在使用变频器之前,将变频器输出电压设为380V,基底频率设为50HZ;对驱动泵类和风机负载最高频率和上限频率设置为50HZ,下限频率15~20HZ;加减速根据电机的容量和负载量确定。
4)    接线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在安装、测试、维修过程中,常需要进行端子接线。切记不要将电源线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子上;也不要将变频器输出端子排上的“N”端子误认为电源中性线端子。控制回路接线应与主回路接线尽量远离。
5)    变频器的接地和防雷
变频器的正确接地是提高控制系统灵敏度、抑制噪声能力的重要手段,变频器接地端子E(G)接地电阻越小越好,接地导线截面应不小于2平方毫米。长度应控制在20米。在雷电活跃地区,如果电源是架空进线,应在进线处装设变频专用避雷器,或按规范要求在离变频器20米的远处预埋钢管保护接地。
6)    变频器运行的注意事项
试运转时,最好先不带负载先运行一次,然后带轻载运行,最后再带载运行。变频器的运行与停止操作不要采用通断变频器电源的方式。
7)变频器与负载的配置

网友A:
又学到一些

网友B:
又学到一点。谢谢!

网友C(2005-12-29):
写得还好蛮好的,增长了不少的知识

网友D:
还不够全面,不过还不错了

网友E(2006-03-25):
请问楼主:既然是变频器的主要外围设备,您提到也用到直流电抗器,试问直流电抗器用在何处?是变频器输入侧呢?或是输出侧呢?我听到一些变频器用直流电抗器是,加装在变频器整流部分,也有DANFOSS,有俩只,一只正极,一只负极.殊在下愚昧,望指教.

网友F:
大家一定要记好N哦,我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