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热器

楼主(2005-11-21):
一套密封的实验装置,在一段细而长的塑料软管中通有低速液体,现要求在其外做个加热器,使液体在流过软管后被加热30度以上,请教各位大虾用什么方法原理来做这个加热器比较简单又好(不考虑用微波)?

网友A:
生化分析仪中的预加热元件就是这样的,通常用三极管或三端稳压块做成一个恒流电路,三极管及三端稳压块既是电路组成部分,又是加热元件

网友B:
可以做一个加温槽,装上水。
其它的自己想

楼主:
二楼的方法功率肯定不够,再说接触面有限热导率降低,估计有问题
谢谢!
三楼的方法简单 但装置是需要长期运行的 再说装水槽可没那么简单
密封都会比较困难  谢谢!

网友A:
发动鸟:您好!用功率管的方法不是本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现实设备上都这么用的,而且本人照抄做过,效果很好

网友C:
买个恒温槽呀

网友D:
有相应的恒温设备,不必每一步都亲自做。

楼主:
谢谢大家
可能我没把装置说清楚 在10CM管路中液体以0.01M/S的速度流过 时间有限 接触面也小 而塑料管的热导率要比液体低的多 这样发热装置就要有比较高的温度 所以传导传热的方式会使塑料管接触温度过高 超过耐温要求80度   再者  管子不能被拆卸 商品的设备很难装上 用功率管或其他都有这个问题
我想用抛光板做一个密封反射腔 里面用镀陶的电热丝产生红外辐射波加热 不知这样的方法可不可行!

网友E(2010-05-29):
试试啊,也许可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