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5,还是老问题

楼主(2005-11-21):
我公司有一PLC(S5 95U),在设备停运的状态下,突然处于STOP状态。后重新上传程序后,PLC可以RUN,但无任何输出,输入看起来是正常的。
请老师们百忙之中给予帮忙。

网友A:
您是否在线监视过?程序的运行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B:
上传程序后做一下比较,看一下是否程序都全了。A
另外,外围都排出了吗?比如控制电压

网友C:
程序不对!再查一下!

网友D(2006-01-06):
如果程序有输出,请检查底板电源和输出模块电源是否有电?

网友E:
复位一下

网友F:
把板都拆下来,时间长了,灰多,彻底做一回卫生,也许可以解决。我上次是这样做的。

网友C:
1,程序不对或者根本没有传入
2,PLC 故障!!

网友G:
只要用过S5的工控人都有一些小苦头,记住:
打开软件,在“File”内,点击“Blocks”下,有一个Delete...
然后重新输入程序
S5就这么邪门???

网友H(2006-02-27):
请问该S5 95U PLC有跟别的PLC通信吗?
感觉是某个条件没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