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纯软件能做好步进电机的细分控制吗

楼主(2005-11-21):
现在绝大多数步进电机细分控制器电流控制采用的是硬件方法,我想知道用纯软件是否能做好,有哪些高手能给予指点吗?

网友A:
"纯软件"是什么概念?任何实物产品不可能没有硬件;
你只能要求少用硬件,或限定用某某硬件,不用某某硬件.

网友B:
软件控制方式,速度一般无法达到。快速响应,无法达到。

楼主:
我所说的纯软件指的是电流控制部分。

网友A:
我们暂时不提细分控制;
一般步进电机的电流控制部分,都由硬件完成,例如:
电阻限流,恒流源限流,斩波限流;
我们只能说用某种电流控制方式或不用某种电流控制方式;
我想不出可以没有硬件的电流控制方式。

楼主:
纯软件做电流控制在异步机同步机或其他电机中很普遍,一般控制都要10K以上以追求电流的快速响应。这里所说的电流控制也就是电流环,电流给定是数字量,同时电流反馈模拟信号直接进入CPU采样。对步进电机来说,是否也可以?细分控制实质就是通过控制电流来实现的,一般要用到DAC,如果直接将电流采样信号接入DSP在内部计算比较,然后控制输出脉冲。个人认为在细分数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做的,不知这种理解是否对?有高手做过类似实验吗?

网友C:
可以先了解一下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路,再说怎么改。

网友D:
楼主所述的是可行的,事实上已有这样的正式产品,其称为全数字化步进电机驱动器,用DSP来做,将电流信号通过ADC采样进入DSP内部,然后生成PWM信号直接控制功放,类似与交流电机控制.不过由于步进电机是强电感性负载,电流环的带宽有一定限制,因此在控制策略上有特别之处,例如,高速运行时采用电压前馈补偿.中速时采用电感补偿,等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如果有类似的较详细的资料提供就更好了。

网友A:
欢迎 hkmaple 提供“全数字化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进一步信息。 但我感觉用软件代替硬件原本可实现的功能,未必总是一个好主意。 当今很多的厂商已经有能力把更多的硬件集成到一个有 MPU 核的芯片上,功能更强的芯片上已集成了多个 PWM,AD,DA,GPIO,Timer.... 价格大约 4-12 美元,请看: http://www.analog.com/IST/SelectionTable/?Selection_Table_ID=212&Cat=Analog%20Microcontrollers&SubCat=&Lang=Simplified%20Chinese 怎样利用这些更先进的芯片,设计制作出性价比更高的各种驱动器,可能是一个明智之举。

网友D:
很少有全面的全数字化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详细资料,因为涉及到各大公司的吃饭问题.
但总的来说,优秀的驱动器的设计难度并不亚于伺服驱动器.第一关键就是抗干扰的能力.第二是功放,第三才是控制.至于用到的CPU,就象楼上所说,AD公司有,TI有,Philip的ARM也可.

网友A:
中国自动化网 报道:
http://www.ca800.com//05/2-18/n18244.asp

[b]MC-30506全数字化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
一种全新的采用数字控制技术的步进电机驱动器[/b]
珠海运控电机有限公司 发表时间:2005-2-18 14:49:03
    MC-30506型全数字化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在我公司最新全数字化交流伺服驱动技术基础上,利用空间矢量脉宽调制(SVPWM)技术实现了三相步进电动机的类伺服驱动。具有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大多数特点,如内嵌电子齿轮功能(可实现任意步距角)、内嵌点/位控制功能(无需其他控制器就能能满足大多数定位功能)、内嵌标准MODUBUS通讯协议(便于实现通讯控制),等等。此外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如欠压、过压、过流、过热等等。驱动功率等级----相电流达6A,直流电压(最大)75V,可驱动机座号57--机座号86等十余种规格的三相步进电动机,具有较高的性能价格比,是改造传统步进伺服单元的首选产品。

珠海运控电机有限公司
 http://www.motion-con.com/
[b]并未见到上述产品报道。[/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