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器故障

楼主(2005-11-21):
哪位高人能给分析一下普通增量编码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损坏?

网友A(2006-01-23):
电源接反,或是联轴器安装偏心。

网友B:
一般来说电气方面不会有很大问题,主要还是机械安装,或者环境恶劣造成的

网友C:
有时候,编码器光盘上有油污,接线端子接触不好等都有可能。

网友D:
潮湿或灰尘大

网友E:
大都为电缆屏蔽不好,但是编码器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F:
其实传动报编码器故障,未必就一定是编码器自身的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