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编码器什么情况下容易损坏

楼主(2005-11-21):
各位大虾,在下想请教一下,电机上的增量编编码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容易损坏?

网友A:
机械损坏的话,基本就是敲击。还有就是安装是掉落地面等。总之受到强烈冲击和振动!

网友:
电气损坏的原因呢?

网友B:
过电压,过电流烧坏线路板。

网友C:
在电源输入端要加保护,最好独立供电,用光耦与主控器联接,机械装配要好

网友D:
无外乎不是机械损坏就是电气损坏,一般来说机械损坏概率大一点吧,电气的话,最好加隔离

网友E:
有一种类似旋转编码器的叫做旋转变压器,是非接触式的,线圈绕成的,耐高温,防腐,防水,防护性能非常好。欢迎来电咨询:13688809497 蒋祥勤 或登陆我公司网站:www.conpmt.com

网友F(2006-08-08):
无锡图邦电子有限公司--专业代理德国Turck传感器,美国Banner光电开关,
美国康耐视Checker视觉检测系统,美国Red Lion数显温控仪表,德国Escha接插件,韩国Top触摸屏,
以及意大利Eltra和德国Kubler编码器产品,具体情况可上公司网站查看,供货渠道好,价格优,欢迎来电垂询!
网址:www.wxtbe.com
地址:无锡市清扬路7号联通大厦1001-1004室
电话:0510-85034417 传真:0510-85034420 手机:13921112950 张先生

网友G:
编码器好坏的简单判别!
编码器属精密元件,这主要因为编码器周围干扰比较严重,比如:是否有大型电动机、电焊机频繁起动造成干扰,是否和动力线同一管道传输等。选择什么样的输出对抗干扰也很重要,一般输出带反向信号的抗干扰要好些, 即 A+~A-,B+~B-,Z+~Z-,其特征是加上电源 8 根线,而不是 5 根线(共零)。带反向信号的在电缆中的
传输是对称的,受干扰小,在接受设备中也可以再增加判断(例如接受设备的信号利用 A、B 信号0°相位差,读到电平 10、11、01、00 四种状态时,计为一有效脉冲,此方案可有效提高系统抗干扰性能(计数准确))。 就是编码器也有好坏,其码盘\电子芯片\内部电路\信号输出的差别很大,要不然怎么一个 1000线的增量型编码器会从 300 多元到 3000 多元差别那么大呢?①排除(搬离、关闭、隔离)干扰源,②判断是否为机械间隙累计误差,③判断是否为控制系统和编码器的电路接口不匹配(编码器选型错误);①②③方法偿试后故障现象排除,则可初步判断,若 未排除须进一步分析。判断是否为编码器自身故障的简单方法是排除法。现在我公司编码器已大规模生产,技术生产 已成熟运用,产品故障率控制在千分之几。排除法的具体方法是:用一台相同型号的编码器替换上去,如果故障现象相同,可基本排除是编码器故障问题,因为两台编码器同时有故障的小概率 事件发生可能很小,可以看作为0。假如换一台相同型号编码器上去,故障现象立刻排除,则可基本判定是编码器故障。
cui_chengqing@yahoo.com.cn 崔承庆

网友H(2006-09-08):
若编码器防护等级在IP65以上且加连轴器的机械安装时,机械上的损坏与进水基本上是可以排除的。电气上的损坏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1.编码器电源过压或过电流,造成编码器内部电源模块损坏;2.编码器输出信号屏蔽性能差,电源部分的串扰进入,损坏信号模块;3.编码器信号与仪表或PLC不匹配,造成损坏的假相。
我公司的编码器在防护等级在IP65以上,带电气隔离,电气耐压在1500V。有兴趣的话可以交流。上海精浦 小柳021-32031167-8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