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

楼主(2005-11-21):
用PLC模拟量模块控制比例调速阀,请问各位,为什么PLC和比例阀中间要通过放大器?可不可以模拟量模块直接与比例阀相连?

网友A:
那需要看您的比例阀的控制方式了,也有直接可以控制的。

网友B(2009-10-09):
直接控制,你的DA模块功率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