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自己做数据采集卡难不难?

楼主(2005-11-21):
我要用的数据采集卡只需要采集模拟电压(0-10V)的功能,如果自己设计的话难不难?

网友A:
买个也不贵,自己做不是吃饱了撑的
倒是不难。。。

网友B:
这种产品到处都是,何必费那个劲。

楼主:
哪家的板好?我只需要模拟电压信号采集。

网友B:
和通道数、采样频率、位数有关系。我们有一些很好的产品。simeonpu@163.com

网友C:
我认为不难. 自己设计可以提高自己水平
我网站有一些现成电路可供您参考
http://www.tiasky.com/ 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免费为用户做配置和报价。

网友D:
除了通道数、采样频率、位数外,也要看实时连续传输到PC机的通过速录,有许多的采集卡可能采集速度高,但要缓存在硬件中,采集好了以后,然后才传到PC中,这样能采集的数据数有限.就看你的需求了.当然,价格也是一因素.
如你要自己做卡,处了硬件,还要写许多软件,同时,你如想买给市场,最好还要通过一些国际认证的标准, 如CE.
如你只想作了自己用,那还是买现成的省事.我们有一款留学生的产品,USB 数据采集卡,是性价比最好的,CE认证的,可供你参考,欢迎交流.
www.golden.net/~yuange
Thank you.
Ire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