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是开关量,什么是模拟量

楼主(2005-11-21):
各位老大好,

    问一下,什么是开关量,什么是模拟量,

网友A:
只有通断两种状态的量 是开关量 如泵的起停
有数值大小的量叫模拟量 如温度,压力,流量等

网友B:
呵呵, 邪恶至尊 ,再说多点吧,也好让所有刚入行的XDJM了解了解

网友C:
开关量,顾名思意,即是开与关,通与断,数字表示为1与0。
模拟量,即是有数值的一些连续的量。

网友B:
1,什么是PID调节?什么时候需要用到PIC调节?
2,PLC怎么处理模拟量的?

网友D:
PID简单说就是比列、积分、微分调节。当控制回路中需返馈信号参与控制时,一般可采用单冲量调节。

网友E(2007-09-28):
请问一下,PLC是怎么处理开关量和模拟量的?谢谢

网友F(2008-11-07):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答案

网友G:
呵呵;开关量就是只有两种状态的,0与1;就像你的性别;

模糊量是连续的,就像你的体重;

网友H:
楼上的解释的比较形象阿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呵呵;开关量就是只有两种状态的,0与1;就像你的性别;

模糊量是连续的,就像你一路成长过来变化的体重;

 直观

网友J:
同意     只有通断两种状态的量 是开关量 如泵的起停
有数值大小的量叫模拟量 如温度,压力,流量等

网友K:
同意楼上的看法     开关量应该是通和断  只有0与1

模拟量就是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