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驱动器配线困惑

楼主(2005-11-21):
我接触三菱驱动器很久了,以前在台资的设备公司上班。负责安装和维修,可能是底子太差,到现在还不是很清楚驱动器和PLC、伺服马达之间是怎样配线的,有那位朋友精通,指点一二。
先在这里谢谢了!
我在苏州

网友A:
驱动器与司服马达之间的配线看说明书就好了,一般就是U、V、W供给和编码器信号返回两路连接。至于PLC就只和驱动器发生关系了,PLC向驱动器提供脉冲和一些必要的开关量。

楼主:
书上的配线画的很多,可实际上用的配线很少

网友B:
根据你的需要,选择就是了--还是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