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求解答:vpp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2005-11-21):
最近读到一句话:
“光栅尺有两种输出信号,1Vpp 和 12uApp ”
请教一下,vpp和uapp代表什么含义呢?

网友A:
pp 峰--峰值

网友B:
     1Vpp:  1伏峰--峰值
     12uApp:12微安峰--峰值

网友C:
正弦波输出(也称sin/cos),弦波的峰-峰值是1V=1Vpp,电压输出型;弦波的峰-峰值是12uA=12uApp,电流输出型。

德国海德汉的编码器和光栅尺就有这种输出。

德国海德汉代理:上海精浦机电  021-62043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