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高速计数

楼主(2005-11-21):
在S7-200里,高速计数器计数模式是AB相正交计数模式时除可以用输入点清零外,有没有办法可以实现软件清零,可不可以将模式设成9,节省一个输入点,同样可以清零计数器?

楼主:
那程序里面我该如何写清零程序呢?

网友A:
你可以选择不用自复位的高速计数器,在PLC里预设一个数字自动清零,如果你有外接触摸屏的话,可以在触摸屏上做个按扭清零就可以啦

网友B:
由一个你需要触发的条件,,先将当前值寄存器写入0,然后向对应的控制字节写16#C0,最后执行HSCx

网友C:
可以说清楚点吗,HCSx是什么

网友B:
我很纳闷,为什么现在的人就是这样的学习态度,为什么问问题之前先不看书。
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恕不回答

网友D(2008-02-21):
200里面有HCS0和HCS1高速计数指令,所以HCSx意思就是你用的那个HCS,刚学,现卖一下,HOHO

网友E:
请问高速计数器计数频率是多少?

网友F:
参考一下高速计数器向导自动生成的中断就可以啦,cv=pv的那个中断中,包括了赋预设值,计数器清零等等,只要把相应内容修改,做成一个子程序,需要时调用不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