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EMC问题

楼主(2005-11-21):
我们做了一个氩弧焊机的时实监控系统,软硬件都作好了,就是现场的电磁干扰特别厉害,干扰从线缆窜入机箱,幅度很大,主要是氩弧焊机内有一高压包,每次拉弧的时候其放电装置产生强烈的放电,液晶显示屏花的不成样子,实在棘手,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小弟重谢,愿意拜为恩师,终身追随!

网友A:
你采用的是什么焊机,干扰那么严重,该不会没有通过认证的产品;
给你的控制系统增加一个净化电源,然后将接地方式改变,千万别将接地与焊机的负极相连;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大哥,这焊机还是通过了3c认证的,我用的是干净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