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的问题

楼主(2005-11-21):
各位前辈:
小妹最近用西门子S7—300做了一个项目,其中的模拟量有4—20mA和PT100两种信号,PT100的信号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我现在把PIW输入信号转换成MD,再用MD除以100,
然后用得到的数值与一个固定的温度值比较(属于浮点数比较),这样处理对不对?要是不对,应该怎么处理?
我今天到现场试了一下,发现用MD除以100以后,得不出相应的数值,这是为什么?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L PIW0 //假如地址为0
ITD
DTR
T MD0
这时候MD0里边存的才是浮点数

网友B:
应该除以27648吧,PIW直接过来的数据4~20mA对应0~27648,然后再乘以100就完成线性变换了,也可以采样之后直接用FC105线性变换功能块
可以试一下

网友C:
根据模板规范,采样温度与模板采样值是除以10的关系,也就是
L PIW256 //模板采样通道
ITD
DTR
L 10.0
/R
T MD0 //将结果传送到MD0

楼主:
这样做行不行,把PIW转化为MD,再把MD转化为浮点数,然后再用浮点数除以100。

网友D:
其实用FC105是最简单的。

网友E:
请问用热电偶采集的值是多少?转换相应的温度值,FC105的hilimit的值设为多少?

网友F:
没有转化为浮点数!
整数相除,结果是整数,余数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