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配置!

楼主(2005-11-21):
   我要做一个输煤程控的工程,厂方提出下面这些技术要求,除了要用西门子的配置一下,还需要用MODICON的报一下,麻烦哪位给配一下
    PLC采用双CPU热备配置,双机热备系统主机和备用机要求完全相同的配置,即双机架、双电源、双CPU、双通讯模块,双机无扰切换时间小于等于48毫秒。CPU的内存不小于2M。包括主站和I/O远程站1个。主站与远程I/O站之间采用双通道互为备用网络结构连接。PLC要求采用同一系列的模块,减少备件和维护量;所有模块可以带电插拔, 包括CPU,电源模块,通讯模块,I/O模块 ,支持不停机维修;输出模块要求带预设置故障处理功能。要求PLC 装置采用统一的高速背板总线,背板总线的速率不低于80M,确保系统性能的一致。主机输入输出:DI:94  DO:28  AI:12 ,远程I/O站输入输出:DI:94  DO:54  AI:20
      处理器模件及所有I/O模件应带有LED自诊断显示。
      处理器模件若使用随机存储器(RAM),则应配置电池作为数据存储的后备电源,电池的更换不应影响模件的工作。
      每个数字量的I/O通道板都应有单独的熔断器或其它保护措施。
       I/O类型
      模拟量的输入:4-20mA,最大输入阻抗为250Ω。
      模拟量的输出:4-20mA具有驱动回路阻抗大于600Ω负载能力。
      数字量输入:模件具有  光电  隔离措施。
      数字量的输出:数字量输出模件应采用光电隔离输出,隔离电压≥250V,能直接驱动电动机或任何中间继电器,在后一种情况下,供方应提供中间继电器电路、继电器柜及可靠的工作电源。
    脉冲量的输入:每秒能接受6600个脉冲。
     系统扩展:
供方应提供下列备用余量, 以供系统扩展需要, 每个机柜内不同类型的I/O测点应留有20%备用余量。每个机柜内应留有20%的模件插槽备用余量,该备用插槽应配备必要的硬件,保证今后插入模件能即时投入运行, 控制器的处理器应有 40% 的余量, 处理器的内存应有50%余量。电源容量应有30%-40%的余量。

网友A:
这都不会配,怎么搞输煤程控。DI、D0用十六点的AI、AO用八通道的总量一除就有了,主站用两个10槽板机架就行乐。双CPU,双机架、双电源、双CPU、双通讯模一样采用两个模块装在两个10槽板机架上。

网友B:
你自己说的都很详细了,有什么配置不了的。
有合作的机会联系QQ51882139
有煤矿系统设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