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400

楼主(2005-11-21):
我要做一个输煤程控的工程,厂方提出下面这些技术要求,对400我不大熟悉,有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价格尽可能的低,他的这个要求很夸张,有好的建议麻烦给提一下!
PLC采用双CPU热备配置,双机热备系统主机和备用机要求完全相同的配置,即双机架、双电源、双CPU、双通讯模块,双机无扰切换时间小于等于48毫秒。CPU的内存不小于2M。包括主站和I/O远程站1个。主站与远程I/O站之间采用双通道互为备用网络结构连接。PLC要求采用同一系列的模块,减少备件和维护量;所有模块可以带电插拔, 包括CPU,电源模块,通讯模块,I/O模块 ,支持不停机维修;输出模块要求带预设置故障处理功能。要求PLC 装置采用统一的高速背板总线,背板总线的速率不低于80M,确保系统性能的一致。主机输入输出:DI:94 DO:28 AI:12 ,远程I/O站输入输出:DI:94 DO:54 AI:20
处理器模件及所有I/O模件应带有LED自诊断显示。
处理器模件若使用随机存储器(RAM),则应配置电池作为数据存储的后备电源,电池的更换不应影响模件的工作。
每个数字量的I/O通道板都应有单独的熔断器或其它保护措施。
I/O类型
模拟量的输入:4-20mA,最大输入阻抗为250Ω。
模拟量的输出:4-20mA具有驱动回路阻抗大于600Ω负载能力。
数字量输入:模件具有 光电 隔离措施。
数字量的输出:数字量输出模件应采用光电隔离输出,隔离电压≥250V,能直接驱动电动机或任何中间继电器,在后一种情况下,供方应提供中间继电器电路、继电器柜及可靠的工作电源。
脉冲量的输入:每秒能接受6600个脉冲。
系统扩展:
供方应提供下列备用余量, 以供系统扩展需要, 每个机柜内不同类型的I/O测点应留有20%备用余量。每个机柜内应留有20%的模件插槽备用余量,该备用插槽应配备必要的硬件,保证今后插入模件能即时投入运行, 控制器的处理器应有 40% 的余量, 处理器的内存应有50%余量。电源容量应有30%-40%的余量。

网友A:
如果只看硬件的话,不是很难,只要组态完了硬件,编程就行了,应该都是DP连的吧,我们公司有数字量的光隔输出,而且已经技术成熟,已经在N家工厂投产,陕西科技大学微机应用研究所,在造纸的DCS和流浆箱控制以及碱回收控制,在全国也算有点名气,咨询电话:09103579544
先帮您顶一下,具体问题,激情如火应该会帮您解答

网友B:
按他的要求配出来的东西价格可不低,需要400H系列的CPU,这个东西价格近乎于天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