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如火,求助了

楼主(2005-11-21):
请问一下,用OPC连是不是不用com s7设置端口
我在s7建了pc station,在net里也射了opc server,可是读不到PLC的数据

网友A:
您用opc scout测试一下,看看是否可以。

楼主:
测试显示bad
怎么处理,opc里可以看到地址
在s7的object里,可是数据都是bad,M区,PI,PQ,都是
怎么办

楼主:
激情还没有上班吗?

网友A:
那就是您的sever配置有问题了。可以参照: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