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Concept2.5,为什么我不能上载我的IEC程序?各位师傅指教多多

楼主(2005-11-21):
我建立了一个新的项目,然后点击Project\选择Code Generztion Options\选择了Include IEC upload information、Lnclude variable comments、jinclude section connents和include used DFB。然后连接PLC上载。(原备份已丢失只有在PLC中上载)
提示如下:
Requested data buffer size exceeds maxmum allowable.
Error ID:OL9-11509
我是初学者,真的不知道怎么上载。

网友A:
多半是你装到PLC的时候就设置成了不支持上传,就无法上传了

网友B:
看看你CONCEPT里的协议用的对不对,还有CPU是不是在写保护位置。应该在停止位才对

楼主:
都不是,上载的程序不全,模拟量部分及调节部分没有。

网友C(2008-04-24):
Concept2上载程序不成功,是因为他不支持上传DFB块,用户一般情况下经常上传程序的话,建议不要编DFB功能块,你可以把你所建的DFB功能块删除,上传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