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在制冷机的控制.

楼主(2005-11-21):
有没有能自动运行的制冷机.我见过的都是手动的.因为操作比较麻烦.有没有自动的.可以远程通讯控制的.请给点资料.谢谢!工业降温用的.

网友A:
有很多啊
你当然可以远程控制,而且很简单

楼主:
谢谢!就是压力.负载.内压比.和各个阀门能自动调节.可以根据温度自动加减载荷.谁知道哪个厂生产?谢谢!

网友B:
这样就不仅是制冷机的问题了,可能需要配成系统才行

网友A:
不一定要什么厂家的。你可以采集本地各种信号,然后发送到远程去。具体怎么设计要看你的要求和实际使用了。

楼主:
我说一下操作工的操作过程.开降温水.微开制冷剂入阀(检测).开油泵.压力到达开主车.调负载.内压比.打开进出阀.主车有油压.水压.温度.压差等保护.
如果自己加.难!有现成的何必自己..

楼主: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楼主:
现在的空压机已经做到了.制冷机应该能行.有用过的吗?谢谢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主机?活塞的还是螺杆的?制冷剂是什么,是单级压缩还是多级压缩?

楼主:
螺杆的是现在的主流.用液氨.我没有见过自动的.我想应该有.苦于提不出型号.谢谢

网友B:
你说的情况用一个小 PLC  就可以了

网友C:
液氨的系统,自动化控制比较难,因为现在不少自控元件都是铜合金制作的,这些都不能用在氨系统上,再说压缩机的进排气阀电动的好像也比较少,要是这些都具备,控制系统就没什么难的啦!

网友D:
溴机可以有自动控制和上位机通信功能呀。

网友E(2006-02-23):
搂主是需要制冷机组的自动控制系统还是需要整个制冷机组?我们公司就是做制冷机组的,这些东西我们都经常用到,一般机床都要求用远程控制的,很好实现!

楼主(2006-06-11):
溴机温度只能达到7度.已经实现自动控制,液氨系统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