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和Modbus Rtu的区别

楼主(2005-11-21):
Modbus TCP和Modbus Rtu的协议到底有什么区别,难道仅仅是协议相差0 0 0 0 0 和没有校验。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差不多,
实际上Modbus协议包括ASCII、RTU、TCP。
标准的Modicon控制器使用RS232C实现串行的Modbus。Modbus的ASCII、RTU协议规定了消息、数据的结构、命令和就答的方式,数据通讯采用Maser/Slave方式。
Modbus协议需要对数据进行校验,串行协议中除有奇偶校验外,ASCII模式采用LRC校验,RTU模式采用16位CRC校验.
ModbusTCP模式没有额外规定校验,因为TCP协议是一个面向连接的可靠协议。

网友B:
TCP 协议是MODBUS RTU/ascii协议封装成TCP报文的,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异,但一个运行于232或485串行通讯平台,一个是运行于以太网平台。

楼主:
没有想到,仅用2个小时,就把Modbus TCP实现了,效果很好

网友C(2006-01-24):
叶帆大哥:请问你是怎么实现MODBUS TCP得,能不能教一下小弟啊,我的邮箱是ANGZI@163.COM

网友D:
也能给我一份吗?谢谢了 the5ers@hotmail.com

网友E(2006-03-09):
TCP和RTU协议非常类似,只要把RTU协议的两个字节的校验码去掉,然后在RTU协议的开始加上5个0和一个6并通过TCP/IP网络协议发送出去即可

楼主:
默认服务端口502
计数 未定义 帧长
2Byte 2个0 2Byte
计数:二个字节,内容任意,注意返回帧返回的计数与发送帧的计数相同
帧长:二个字节,从设备地址开始算起的命令帧长度(RTU命令帧去掉校验后的长度)
说明:TCP和RTU协议非常类似,我们只要把RTU协议的两个字节的校验码去掉,然后在RTU协议的开始加上6个字节的数据(如上表所示)并通过TCP/IP网络协议发送出去即可。

网友F:
楼上的回答不够专业,正确的MBAP是这样定义的:
 MBAP Header长度共7个字节,分别为Transaction identifier(事务标识符),Protocol identifier(协议标识符),Length(长度),
 Unitidentifier(单元标识符)组成,具体如下表所示:
 +------------+---------+-----------------------------+----------------------+----------------------------+
 |   字  段   |  长 度  |         描       述         |     客   户   端     |       服   务   端         |
 +------------+---------+-----------------------------+----------------------+----------------------------+
 | 事务标识符 | 2 Bytes | 标示一个MODBUS请求/响应事务 | 由客户端初始化       | 从接收到的请求数据帧中复制 |
 +------------+---------+-----------------------------+----------------------+----------------------------+
 | 协议标识符 | 2 Bytes |       0 = MDOBUS协议        | 由客户端初始化       | 从接收到的请求数据帧中复制 |
 +-------------+--------+-----------------------------+----------------------+----------------------------+
 |   长  度   | 2 Bytes |      下列各项的字节数       | 由客户端初始化(请求) | 由服务端初始化(响应)       |
 +-------------+--------+-----------------------------+----------------------+----------------------------+
 | 单元标识符 | 1 Bytes | 标示一个已连接在串行线或    | 由客户端初始化       | 从接收到的请求数据帧中复制 |
 |            |         | 其他总线的远程从站连接      |                      |                            |
 +------------+---------+-----------------------------+----------------------+----------------------------+

楼主(2006-04-21):
不错
叶帆工作室:http://blog.csdn.net/yefanqiu

网友G:
我目前需要向大家求都这样一个问题,我触摸屏上自带了一个以太网口,可设置为MODBUS TCP/IP方式通讯,但另一端是是一个232/485的接口的设备,支持(自带)标准的的MODBUS RTU协议,目前市场上有一种串口服务器,可以将串口和以太网协议相转换,我相求教的是,MODBUS TCP/IP 与MODBUS RTU协议能否通过这种模块进行转换。这种模块叫串口服务器。

网友H:
 请问‘坚毅刚强’:你的触摸屏的品牌型号是什么? 我也想用。

网友I:
如果你们想用,请联系我吧,13307183108  光洋电子武汉办事处 侯建

网友J:
叶帆大哥,请问一下有没有MODBUS RTU协议的通讯的例子,能不能给我发一个。
我的邮箱:xfl0779@163.com

楼主(2006-05-23):
力控光盘里有示例代码

网友K(2008-10-13):
新浪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请指教!

我触摸屏上自带了一个以太网口,可设置为MODBUS TCP/IP方式通讯,但另一端是是一个232/485的接口的设备,支持(自带)标准的的MODBUS RTU协议,目前市场上有一种串口服务器,可以将串口和以太网协议相转换,我相求教的是,MODBUS TCP/IP 与MODBUS RTU协议能否通过这种模块进行转换。这种模块叫串口服务器。

网友L:
两个协议的本质都是MODBUS协议,都是靠MODBUS寄存器地址来交换数据;但所用的硬件接口不一样,Modbus RTU一般采用串口RS232C或RS485/422,而Modbus TCP一般采用以太网口。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协议转换器,可以轻松的将这些不同的协议相互转换,比较有名的我用过的是研华(Advantech)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新浪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请指教!

我触摸屏上自带了一个以太网口,可设置为MODBUS TCP/IP方式通讯,但另一端是是一个232/485的接口的设备,支持(自带)标准的的MODBUS RTU协议,目前市场上有一种串口服务器,可以将串口和以太网协议相转换,我相求教的是,MODBUS TCP/IP 与MODBUS RTU协议能否通过这种模块进行转换。这种模块叫串口服务器。

-------------------------------------------------------------------------------------------------

我公司代理美国B&B公司的MODBUS串口服务器-MES1A,MES1B可以完美解决这一问题。

联系方式:0512-68097866,联系人:田工。

恒启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网友N:
引用 楼主:
默认服务端口502
计数 未定义 帧长
2Byte 2个0 2Byte
计数:二个字节,内容任意,注意返回帧返回的计数与发送帧的计数相同
帧长:二个字节,从设备地址开始算起的命令帧长度(RTU命令帧去掉校验后的长度)
说明:TCP和RTU协议非常类似,我们只要把RTU协议的两个字节的校验码去掉,然后在RTU协议的开始加上6个字节的数据(如上表所示)并通过TCP/IP网络协议发送出去即可。

-----------------------------------------------------------------------------------------------------------------

不一定,要看具体的设备,比如Honeywell HC900 就不能去掉CRC16两个字节。最好做成可配置,我写了一个兼容RS485和TCP的modbus的master程序,2字节,4字节整数,4字节float的字节顺序可设置。float 支持 FP L,FP LB,FP B,FP BB4种规范。就连CRC16的字节顺序也可配置,目的是兼容某些厂家不规范的modbus设备,这个程序VC源代码可到我的网站下载。www.kipway.com

网友O(2008-12-03):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协议转换器,可以轻松的将这些不同的协议相互转换

网友P(2009-05-28):
康海 串口服务器 canhigher nc608-8m

答:坚毅刚强’:你的触摸屏的品牌型号是什么? 我也想用

网友Q:
这两个哪个用起来比较简单呢

网友R:
新浪 X新浪
积分:157
帖子:36注册时间:2003-10-8 15:40:00 12楼 回复时间:2006-5-8 18:46:00 我目前需要向大家求都这样一个问题,我触摸屏上自带了一个以太网口,可设置为MODBUS TCP/IP方式通讯,但另一端是是一个232/485的接口的设备,支持(自带)标准的的MODBUS RTU协议,目前市场上有一种串口服务器,可以将串口和以太网协议相转换,我相求教的是,MODBUS TCP/IP 与MODBUS RTU协议能否通过这种模块进行转换。这种模块叫串口服务器。

------------------------------------------------------------------------------

ls提到过的串口服务器,其实是串口到以太网的数据透传, 完全没用更改数据包的格式, 所以直接通过串口服务器是无法通讯的.

 如果是Modbus RTU和Modbus TCP 两类设备互相通讯的话,就需要Modbus协议网关(指的是硬件网关). 我个人只用过MOXA的通讯网关MB3000系列, MB3180/MB3170,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分别抓串口包和tcp包,就知道数据通过网关后,数据包做过哪些转换了

网友S:
施耐德XBTGT系列一部分触摸屏有RJ45的口

网友Q(2009-07-06):
向你们学习呀

网友T:
对:b20b 关于

新浪 X新浪
积分:157
帖子:36注册时间:2003-10-8 15:40:00 12楼 回复时间:2006-5-8 18:46:00 我目前需要向大家求都这样一个问题,我触摸屏上自带了一个以太网口,可设置为MODBUS TCP/IP方式通讯,但另一端是是一个232/485的接口的设备,支持(自带)标准的的MODBUS RTU协议,目前市场上有一种串口服务器,可以将串口和以太网协议相转换,我相求教的是,MODBUS TCP/IP 与MODBUS RTU协议能否通过这种模块进行转换。这种模块叫串口服务器。

------------------------------------------------------------------------------

ls提到过的串口服务器,其实是串口到以太网的数据透传, 完全没用更改数据包的格式, 所以直接通过串口服务器是无法通讯的.

 如果是Modbus RTU和Modbus TCP 两类设备互相通讯的话,就需要Modbus协议网关(指的是硬件网关). 我个人只用过MOXA的通讯网关MB3000系列, MB3180/MB3170,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分别抓串口包和tcp包,就知道数据通过网关后,数据包做过哪些转换了

内容的回复:

顶这个!!

网友U(2010-01-09):
我用modsim仿真,modbus tcp取数据,发现第一个数据无法取到是怎么回事?

网友V(2011-12-08):
不错,学习了,晋宇提供modbus rtu转modbus tcp的网关 网址:www.genru.com.cn

网友V:
不错,学习了,有专门的modbus rtu转modbus tcp

广州晋宇公司有这种网关的.网址:www.genru.com.cn

网友V:
不错,学习了,有专门的modbus rtu转modbus rtu的设备,有需要可以联系 020-81376938

网友W(2012-05-22):
modbus rtu转modbus tcp的设备

modbustcp支持多主站

网友X(2012-06-28):
高性价比MODBUS网关产品,支持MODBUS RTU转MODBUS TCP: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435063469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211859270

网友X(2012-10-22):
对:yq2010关于高性价比MODBUS网关产品,支持MODBUS RTU转MODBUS TCP: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435063469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211859270 内容的回复:

最新版本串口服务器,支持MODBUS TCP,支持宽电压供电: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110.0kCy8O&id=18407368252

网友Y(2015-07-10):
Modbus tcp报文,跟rtu报文只有一点点不同,在站地址前面加了6个字节的报文头,后面的CRC校验砍掉了。

 矩形PLC内置的Modbus-TCP(服务器/客户端)标准协议,最多可扩展7个本地模块,十分适合于做现场设备层的采集终端,做为子站通过以太网远程连接到西门子/施耐德/AB/GE等中大型PLC主站,可与WINCC、组态王、iFix、力控等任意上位机组态软件无缝连接!

QQ:1803295319,电话:13049878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