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怪现象??

楼主(2005-11-21):
今天遇到了几个现状,一个是接触器在接通AC220电源时,就会听到有象蜂明器声音的轻微声音,在一个就上。在调试开关柜时,接通220时,接触器正常工作。但一接通380时,接触器接触器有火花产生,同时空开跳开,这是什么原因, 检查线路没出先短路现象。同时空开的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请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A:
重新检查线路。

网友B:
你说的不太清楚,重新检查线路吧,另外看看接触器里掉没掉进东西?

网友C:
交流接触器铁心上有一个短路环,如果短路环有损坏,就会发出震动的声音,另外衔铁歪斜、铁心有损坏或污垢、反作用力弹簧里太大以及机械部分卡住都会有声音

网友D:
你是什么线路?220V和380V电压同时控制一个接触器,,问题也没有说清楚,

网友E:
可能接触器里有金属粉末造成的

网友F:
你查看各线圈额定电压

网友G:
空开有C型和D型,注意区别

网友H:
晕,是你的电压太大拉,额定的是220你上个380肯定不行啊

网友I(2006-01-13):
220V线圈?还是380的线圈?
如果你说的是220的线圈,当通上380的负载电源的话,肯定是你的空开带漏电保护的,换个不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就好了

网友J:
晕!你的接触器线圈电压是AC220V还是AC380V的,可不能混用的哦

网友K:
接通220时,接触器正常工作。但一接通380时,接触器接触器有火花产生,同时空开跳开
看不懂,说清楚一点

网友L:
是呀,先将电路检查清楚,再说吧!!!

网友M:
不明白,220V和380V通用好像不可能
工作时有响声是触点有金属屑或者电磁铁接触面有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