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可适应直流大电流控制元件

楼主(2005-11-21):
求一开关,要求开/断 直流大电流 >200A,断开速度要求快,小于50ms
似乎找不到如此快的接触器,请问是否有其他控制元件可适应这种条件?

网友A:
用GTR或GTO比较经济

楼主:
能详细点吗,网上查了些资料,不是很理解,有使用范例吗,怎么用?
谢谢。

网友B:
到西门康的网上看看吧.
也许有收获

楼主:
谢谢, 用IGBT似乎太复杂,
请问一般DC接触器是否有断开时间这个参数
哪个公司的产品断开时间最快?是否有可能找到这样的接触器

网友C:
楼主本身就说不清楚了。直流还是交流,电压多少?如果要这么短的时间要求,那大电流接触器就不合适了。

网友D:
工矿电力机车有一种叫‘高速度’的快速断路器,可分断数千安培,50mS 。。。

网友E:
搜索一下"直流快速断路器"
如果是控制器件,用固态继电器也可以..

网友F:
Moeller 有这种产品,不知道楼主会不会选用

网友G:
这种叫“直流快速开关”,上海有几家生产的,较一般接触器大,而且贵。国外的产品也有,但更贵。
在矿井提升行业一般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