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器的采样周期和加热控制的PWM周期是多少?

楼主(2005-11-21):
加热控制器的PID调节中,控制加热是一个定时周期中通过控制加热时间的比例,我想问一下,这个周期一般是多少?我采用2s,效果不好,是不是太短了

网友A:
如果您的控制对象温度变化比较灵敏可以采用较小的时间,否则就需要增大一些,效果会更好。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我做的是镀锌炉锌液的温度控制,温度变化比较缓慢,不知道采样时间设置多少为好

网友C:
可以使用仪表自整定功能

楼主:
我是在开发仪表,怎么使用仪表的自整定功能,PID调节都没弄好,怎么做自整定功能能?
本人联系信箱:zhzzh18@163.com
哪位有好的有关PID方面的资料、例子就往我信箱里扔,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