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紧急求救!涡街流量计没有4-20ma输出

楼主(2005-11-22):
现场使用的插入式气体涡街流量计,面板上显示正常,但输出端子没有信号()4-20ma,串联250欧姆电阻后,测量两端电压为0,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检查信号转换板是否出了问题。比如接触是否可靠,是否有电子元件烧毁等。

网友B:
也可能是放大器坏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如果电路板烧坏了,应该有气味吧,我检查正常啊,有什么办法可以确认确切是什么问题吗??
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两个输出端子,电压是零,阻值是无穷大

网友C:
您好!
您可采用澳大利亚ELPRO(中国)有限公司的无线测控终端产品连接流量计,因为您的流量计没有数据处理的设备连接,所以没有输出电压的显示.您可登陆WWW.ELPRO.COM.CN,或电话:021-5058707-216咨询销售部王宏胜.谢谢!

网友D:
提个幼稚点的问题,能确定用的流量计是4-20mA输出的嘛?不会是脉冲输出的吧?

网友E:
脉冲输出的吧

楼主:
问题解决,狂晕中^^^
流量计是220VAC供电,输出还要24VDC供电才可以

网友E:
efg :下次不要忘记220AC电源罗,不然,二次表还会无显示!

网友D:
^_^,小问题,大麻烦!

网友F(2006-02-13):
我倒!先看说明吗!

网友G(2006-04-29):
哈哈哈,哈哈哈,抱歉俺在此笑一笑,虽然问题有点那什么,可是大家这么关心,好极了,工控网论坛,喜欢!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H:
这种问题一般是供电上的问题,像一般的仪表不是那么容易就坏掉的。

网友I:
老卢 你还在这个论坛晃说

网友J:
化工仪表维护qq群
群号:24462942
欢迎你的加入!

网友K:
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你检查一下仪表的输出端子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L:
晕 不供24V电你怎么测电流啊.
24462942该群为化工仪表维护技术经验交流,欢迎大家加入

网友M:
有啥可修的!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N:
这种表还用啊?技术太落后了!!!!

网友O:
大家误会了吧,楼主可能说得是信号输出有源和无源的问题吧

网友P(2006-07-21):
现场使用的插入式气体涡街流量计,面板上显示正常,但输出端子没有信号()4-20ma,
没通电,怎么会有显示

网友Q:
晕倒!
一般都是外供电!
不晓得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R:
楼主问的好像有问题啊,一般的涡街流量计输出都是脉冲信号,你用直流电压的低档应该可以量到电压,一般在1-5伏之间,当然前提是有流量的情况下。或者你可以直接测量它的输出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