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配套方案.

楼主(2005-11-22):
用于单机设备.采集压力值进行阀门控制.压力精度要求具有14位以上的精度.采用VB作为上位机编程语言,要求能够和PLC进行数据交换.请问应该怎样配置?
我打算用S7_300的PLC做,因为它有块两路AD输入的模块(14位),但不清楚用什么东西来实现VB程序和PLC中的数据交换.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组态软件,简单省事,用VB的话,你必须了解通讯协议,那不是一下子就搞定的事,如果你做过类似的项目,那到理解
300的比200的难度大。

网友B:
你说的很模糊。如果你自己编程的话,很容易实现和PLC交互

网友C:
找我吧!简单得很!

网友D:
您好:
你的问题我都能解决.
我帮您这样配置系统,用1台工控机(如系统可靠性要求高,可用2台工控机互相热备),下面带IO模块(IO模块与工控机采用双RS485线通讯).1路模拟量加一些DI DO总价约为3000元(含上位机软件及控制软件,不含工控机).不需PLC.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见 http://www.boiler-online.com//zml/oth/inx2.htm
硬件详见 http://www.tiasky.com/
您能将你的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告诉我,我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

网友E:
用Prodave S7 软件包,支持到NT

网友C:
这些所谓方案完全没有站在使用者角度考虑
属于垃圾方案

网友F:
一台单机设备就配上位计算机,奢侈了!可考虑触摸屏.

网友C:
呵呵,西门子200的就行了,有个仿西门子的模入,是16位的!
找个带通讯的智能仪表也行啊,几百块就搞定啊

网友G:
如果楼主是做设备配套,用量比较大,用VB写程序的确是个很经济的办法.目前很配套设备都使用这种方式。其实你只要有PLC的通信协议,用VB做出界面和通信程序就可以把PLC数据读出,一般的VB教程都有针对通信的专门章节,你可以仔细看一下。主要在于把PLC的通信协议搞到,应该不难。
其实使用触摸屏应该操作更方便一些,不过有些行业对上位的要求高一些,一般触摸屏难以达到要求。其实在国外更流行的是使用触摸屏,因为触摸屏的操作只要一个普通操作工就可以了, 而电脑操作就要求操作者有一定的技术水平,相应的薪水要高很多。 国外对计算机使用人员的工资是有一定规定的,比操作触摸屏可贵多了。

网友H:
使用S7-300的话,你可以使用CP340通讯卡与VB通讯;
使用S7-200的话,使用自由通讯口与VB通讯,简单的是使用MSCOMM控件。

网友I:
LODEN:说的是一种挺好的方法
如果想简单的话,就用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