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产品
安全栅问题

楼主(2005-11-22):
请教斑竹和各位大虾,我在一次仪表系统改造中发现一个问题,请教各位!现场压力变送器通过安全栅接入PLC系统的模拟输入量模块,我发现安全栅前后的信号(4到20mA的标准信号)电流值衰减很大,电流约大衰减越大,有的甚至达到2mA,误差超过20%,而且呈现非线性,这些安全栅为两线制,不接24V供电电源。但换上一种接24V供电电源的安全栅,电流信号就正常。在原来没有PLC系统时,采用二次仪表,使用不接24V供电电源的安全栅,信号也显示正常。

网友A:
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B:
就是,联系厂家

网友C:
不是质量问题;
是带不带配电后产生信号不匹配的问题
wq99022320@126.com

网友D:
请教小楼听雨:怎么个信号不匹配法,能透漏透漏吗?

网友E(2005-12-22):
有这种情况,安全栅带不起来导致的,我曾有过一次是这样的,用TURK的隔离栅带西门子的雷达液位计,就是有很大的误差,然后换了一个MTL的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阻抗不一致有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

网友F:
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G:
没看明白,以前是不是使用输入带馈电的二次仪表呀?PLC的供电能力不够,你可以断开变送器,看一下空载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H(2006-04-11):
PLC 输出卡带负载能力差,输出回路阻抗大所致。换用隔离栅一般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