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模拟量的采集问题!在线苦等!

楼主(2005-11-22):
系统配置:CPM2AH60CDR第一个扩展模块CPM1A-MAD02-CH第二个扩展CPM1A-DA001
只有一路模拟量输入,4-20MA标准信号,由仪表输出到PLC,接在MAD02的第一个输入,两路模拟量输出。
问题是:现在仪表有输出大概10MA,用万用表量过,线路检查后没有错误,可是再程序里就是0,采不到模拟量信号,技术支持也问过了,很晕呀周末就要交工,各位帮帮忙吧!
采集部分程序是这样的:
LD P_First_Cycle
MOV(21) #C3FF 13
LD P_First_Cycle
MOV(21) #C024 14
LD P_On
TIM 009 #3
LD TIM009
MOV(21) 3 DM1
LD TIM009
MOV(21) 3 DM0
我想把采上来的数据放在DM1和DM0里面,这样子对吗?
再次谢谢了!

网友A:
欧姆龙的PLC模拟量采集数据有固定的存储器,你看一下帮住,应该说得很详细。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些,谢谢了!

网友B:
你对PLC有没有设置过?
欧姆龙在使用模拟量模块时要先对PLC进行设置

楼主:
设置了,将设置字#C3FF送到13
将#C024送到了14。

网友C:
dm1 DM 0 的高8位 低8位要分别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