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器故障处理

楼主(2005-11-22):
一、E01 恒速运转过流
原因:
1、负荷突然变小、2、输出短路、3、L-PCB与IPM-PCB连接缆线出错、4、接地故障
处理措施:
1、增加变频器容量、2、使用矢量控制方式
说明:CT检测
二、E02 减速运转过流
原因:
1、速度突然变化、2、输出短路、3、接地故障、4、减速时间太短、5、负载惯量过大、6、制动方法不合适
处理措施:
1、检查输出各项、2、延长减速时间、3、使用模糊逻辑加减速、4、检查制动方式
说明:CT检测
三、E03 加速运转过流
原因:
1、负荷突然变化、2、输出短路、3、接地故障、4、启动频率调整太高、5、转矩提升太高、6、电机被卡住、7、加速时间过短、8、变频器与电机之间连接电缆过长
对策:
1、使用矢量控制、2、转矩提升、3、延长加速时间、4、增大变频器的容量、5、使用模糊逻辑加减速功能、6、缩短变频器与电机之间距离、7、调试A69-70(SJ300系列)范围15~40HZ
说明:CT检测
四、E04停止时过流
原因:
1、CT损坏、2、功率模块损坏、3散热风扇卡住或损坏时
五、E05 过载
原因:
1、负荷太重、2、电子热继电器门限设置过小
对策:
1、减轻负荷、2、增大变频器的容量、3、增大电子热继电器门限值
六、E06 制动电阻过载保护
原因:
1、再生制动时间过长、2、L-PCB与IPM-PCB连接缆线出错
对策:
1、减速时间延长、2、增大变频器的容量、3、A38设定为00、4、提高制动使用率
七、E07 过压
原因:
1、速度突然减小、2、负荷突然脱落、3、接地故障、4、减速时间太短、5、负荷惯性过大、6、制动方法有问题
对策:
1、延长减速时间、2、增大变频器的容量、3、外加制动单元、4、按照E14故障去检查
八、E08 EEPROM故障
原因:
1、周围噪声过大、2、机体周围环境温度过高、3、L-PCB损坏、4、L-PCB与IPM—PCB连接线松动或损坏、5、变频器制冷风扇损坏
对策:
1、移去噪声源、2、机体周围应便于散热、空气流动良好、3、更换制冷风扇、4、更换相应元气件、5、重新设定一遍参数
九、E09 欠压
1、电源电压过低、2、接触器或空开触点不良、3、10分钟内瞬间掉电次数过多、4、启动频率调整太高
5、F11选择过高、6、电源主线端子松动、7、同一电源系统有大的负载启动、8、电源变压器容量不够
9、限流电阻损坏
十、E10 CT出错
原因:
1、CT损坏、2、CT与IPM—PCB上J51连线松了、3、逻辑控制板上OP1损坏、4、可能84与RS、DM、ZNR损坏
十一、E11 CPU出错
原因:
1、周围噪声过大、2、误操作、3、CPU损坏
对策:
1、重新设置参数、2、移去噪声源、3、更换CPU
十二  E12 外部跳闸
原因:
1、外部控制线路有故障、十三、E13 USP出错
原因:
1、当选择此功能时,一旦INV处于运行状态时,突然来电会发生此故障信息
对策
1、变频器停止运行操作时应该将运行开关关闭后再拉掉电源、不能直接拉电源
十四、E14 INV输出接地故障
原因:
1、周围环境过于潮湿,电缆绝缘性下降或电机绝缘性下降、2、变频器输出接地不好、3、电机接地不好、4、加、减速时间过短、5、CT故障、L-PCB故障、6、IPM损坏、7、L-PCB与IPM—PCB连接线松动、或损坏、8、如果使用电控柜,可能输出输入电缆磨损与电控柜连接一体带电、9、变频器输出电缆断线
10、输出端子松动、11、电机线圈断线、12、电机功率太小、13、由于噪声引起的误动作
对策:
1、断开INV的输出端子,用摇表检查电机的绝缘性、2、换线缆,或烘干电机、3、更换其它零部件、4、有时IPM-PCB是好的,但DM损坏
说明:启动瞬间检测
十五、E15 电源电压过高
原因:
1、电源电压过高、2、F11设置过低、3、AVR功能没有起作用
对策:
1、能否降低电源电压、2、根据实际情况选择F11值、3、输入侧安装AC电抗器、
十六、E16 瞬间电源故障
原因:
1、电源电压过低、2、接触器或空开触点不良
十七、E17~E20选件板故障
十八、E21 变频器内部温度过高
原因:
1、制冷风扇不转/变频器内部温度过高、2、散热片堵塞
十九、E23 CPU与闸阵列连接故障原因
1、FFC接触不良、2、IC故障、3、驱动光欧性能下降或者损坏
对策:
1、更换或者清洁FFC插头、2、更换新的光欧、3、更换主基板
二十、E24 缺相保护
原因:
1、三相电源缺相、2、接触器或空开触点不良、3、L-PCB与IPM-PCB连线不良、4、IPM与DM连线(仅限30KW以上)
对策:
1、检查供电电源、2、更换接触器或空开、3、换一块L-PCB仍旧不好、再换连线仍旧不好,则IPM—PCB损坏
二十一、E30 IGBT故障
见日立论坛E30处理方案
说明:SJ300/L300P系列无E31、E32、E33等故障信息
二十二、E31 恒速过流
原因:
1、负荷突然改变、2、变频机体温升过高、3、周围环境过于潮湿,电缆绝缘性下降或电机绝缘性下降
4、变频器输出接地不好、5、电机接地不好、6、IPM损坏
对策:
E31、E32、E33、E34主要是输出侧的原因解决办法使用模糊控制
二十三、E32 减速过流
原因:
1、减速时间设置不当、2、速度突然变化、3、输出短路、4、接地故障、5、IPM损坏
二十四、E33 减速过流
原因:
1、速度突然增加、2、负荷突然变化、3、输出短路、4、接地故障、5、启动频率调整太高、6、转矩提升太高、7、电机被卡住、8、IPM损坏、9、载波频率过高、10、IPM-PCB损坏  (仅限J300-750HFE4以上型号)、11、PM与底座的散热硅胶涂抹的不均匀
二十五、E34 停止时过流
原因:
1、变频器震动过大、2、IPM损坏、3、变频器没有垂直安装、4、环境温度过高、5、内部电源损坏、6、制冷风扇不转、7、CP1损坏或者CT损坏PC7、8、9、10、11损坏
二十六、E35 电机过热
热敏电阻与变频器智能端子连接后如果电机温度过高,变频器跳闸
二十七、E60~E69 选件一故障
二十八、E70~E79 选件二故障
二十九、上面四道杠
原因:
1、复位信号被保持、2、面板和变频器之间出现错误
对策:
1、按下(1键或2键)键即能恢复、2、再一次接通电源
三十、中间四道杠
原因:
1、关断电源时显示或者欠压、2、R0-T0板上J62接触不良(仅限SJ300/L300P系列)、3、输入欠压又缺相
三十一、下面四道杠
无任何跳闸历史时显示
三十二、中间四道杠闪烁
原因:
1、逻辑控制板损坏、2、开关电源损坏
三十三 _ _ U
1、输入电压不足时显示

以上信息为本人多年来的经验及实践得出,希望能对不熟悉日立变频器的朋友能提供一些参考作用!也希望各位熟悉日立产品的朋友不惜赐教,加以补充!以上资料如需引用,请著名出处及作者,否则本人将追索侵权

作者:瞿世才  1993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 现为北京昱能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日立论坛版主

网友A:
你好瞿工:
    日立SJ200-022HFEF在音乐喷泉的使用中频繁跳过流,E01;E02;E03,加减速时间为0.01秒.负载为两台1.1KW电机.
打开D081,电流数值都很小,一般为0.78A;1.2A不知是什么原因.
请指教!

楼主:
设计回路的人有问题,换变频器型号:SJ200-040HFEF

网友A:
你的回信我很感激!
    我感觉你在敷衍问题,也需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最后我们用日立SJ300-050HFE还是频繁跳过流.在加速;减速;恒速时都跳过流,电流值很小.是否是漏电流引起的,用摇表对输出电缆摇绝缘在10ΜΩ以上.
    后用安川2.2KW变频器就无上述情况.
如日立变频器在音乐喷泉这方面有成功的经验,请指教.

网友B:
F11是什么啊?

楼主:
F11是电机电压选择!有380V、400V、415V、440V等!

网友B:
怎么在说明书上没有啊?

网友C:
技术还可以

楼主:
F11说明书上有,您没有看到,只有J100、J300系列上有!其他系列没有!

楼主:
易明月您好:首先日立无SJ300-050HFE这个型号,其次,您作一下自整定,再使用模糊逻辑加减速功能,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瞿老师:
变频器用在机床上输出力矩不足,怎么解决?

楼主:
SJ300系列吧!三种办法:1、转矩提升2、使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3、增大变频器容量!

网友D:
瞿世才别号香山居士吗?

网友E:
瞿工:您好!一台L100-022HFE变频器,设置本机电位器控制,需要调整哪些参数!以前外控(0-20mA)电流信号。如何恢复出厂初始状态!谢谢!

楼主:
林远文您好:恢复出厂初始状态参照手册里8-12页的B84参数,设置本机电位器控制只要把A01=00就可以了!
董事您好:我自己现在没用别名,就是真实名字,香山居士是日立中国王工的别名!谢谢!

网友B:
瞿老师:
SJ300正转正常,反转频率上不去怎么解决?

网友F:
您看一下反转信号灯还亮了,如果灯亮了,频率是否已给定。不然的话,主控板有问题了。

楼主:
 8627您好:麻烦您说清楚一些,是新用机器还是用了一段时间发生此问题?如何控制运行的?(端子、面板、模拟量、485等)频率上不去显示什么问题?(是跳故障还是频率频繁变化就是上不去),我在线等您!谢谢!

网友B:
用了一段时间,多段速控制,正转一周后,给反转信号反转

网友F:
8627您好:您可以也不要多段速度控制,直接给变频器反转信号,看是否能运行,这样可以排除多段速度是否设置有问题。

楼主:
益工说的方法您可以试一下,不过SJ300系列可以直接输入-10V到+10V信号,不用切换正、反转信号,您看看运行信号给出了么?反转多段速频率是否有问题?

网友G:
8267(wolflly)的问题:
  1,在机床上输出力矩不足
     a,首先检查输入电源的电压是否正常,电机的输出转距和其输入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电压下降后输出力矩必将下降。
     b,变频器采用SLV控制方式,并注意电机参数的自整定和使用选择(H002).如上正确
       设定后若低频下力矩仍不足,则需要增加电机的转动惯量(H034),励磁电流H033和
       速度响应H005,注意设定的过大将导致电机工作不正常,如噪音,运转不稳定等.
     c,经过如上a,b项的检查设定后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日立SJ系列变频器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就是低频下的力矩大,用在机床上非常
       好,现在用的非常广泛。
   2,正转正常,反转频率上不去?
       大家的建议非常全面,按大家的做法必可以找出问题。建议注意观察运行电流和
       运行时智能输入端子的状态d005,以便品确认是输入信号问题还是参数设定问题。

网友G:
好文章!

建议多发一些到这里。

网友B:
瞿总:
R0T0上电,报警端子AL0 AL1在C036为00\01时均处于断路状态,测了几台都是这种情况,与说明书不同.

网友H:
E23 CPU与闸阵列连接故障为E23.3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F:
于秋:  E23.3问题很复杂,真正要找它的问题有千把个点 太多了 现在大部分是换板子,请问您的变频器型号?有空打电话给我
025-85363991

网友H:
好的,我的型号是:日立变频调速器SJ300系列三相输入200/400V级

网友H:
请问能不能修好?

网友F:
你电话是多少 我打电话给你 应该认修好,具体型号、功率,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I:
很好!大力支持!谢谢斑竹!

网友B:
请教斑竹:
为什么有人使用SJ300-150HFE时P\N端直接接制动电阻,还用的可以?

网友F:
不是P/N  而是P/RB

楼主:
SJ300-150HFE 没有RB端子,接在P-N端的应该是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接在制动单元上,内置制动单元(SJ300-110HFE以下系列)接在P-RB上;电梯专用SJ300-150HFEL系列现在制动单元以及内置!“P\N端直接接制动电阻”您可能看错了!如果真这样接法不是自己找事呢吗?

网友J(2006-01-27):
我用把制动电阻接在+和RB之间对吗?我按照说明把A51设为01,
A52设为0.5,A53设为0.5,A54设为100%,A55设为10,为什么没有制动,
而且还有E05的报警.谢谢

网友J:
我用把制动电阻接在+和RB之间对吗?我按照说明把A51设为01,
A52设为0.5,A53设为0.5,A54设为100%,A55设为10,为什么没有制动,
而且还有E05的报警.谢谢.我用的是SJ100

楼主:
楼上,错了,A51-A54是直流制动的设置,不是再生制动,只要将B90设为10%即可以了!

网友K(2006-03-07):
老师你好:我现在维修一台老日立J300变频器,当一启动时变频器报EO9(输入电压低,使控制电路无法工作),可是我发现检测输入电压的线路没有问题,请问是何原因啊?

楼主:
变频器输入侧限流电阻坏了!

网友K:
瞿工你好:谢谢你的答复,不过限流电阻没有坏是好的,是不是检测的直流电压啊?或是按制电路和电压啊?

楼主:
主要是限流电阻与接触器,或者DM有问题,致使整流出的直流电压达不到450V,这种概率比较小!

网友L(2006-11-23):
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M:
还有很多的回复怎么了????

网友N:
瞿老师走了吗?

网友O:
好贴!强顶!瞿总辛苦啦,有这样的好贴大家的水平都会提高的,谢谢啦!

网友P:
请问瞿总日立L100电源崩了,换一个多少钱啊?3B293924-1.急

网友P:
日立L100电源崩了,换一个多少钱啊?3B293924-1.急
用户要报价,有谁知道啊

网友P:
日立L100电源崩了,换一个多少钱啊?3B293924-1.急
用户要报价,有谁知道啊
?哪位有货

楼主:
ISPM模块很贵的,实际上就是一台变频器,外加接口板就可以了!

网友P:
请问端子+和+1间的短接片是什么用的.如果取下会如何?

网友P:
外接接口板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P:
IGBT都坏了

楼主:
短接片取下,变频器不运行!日立L100系列没有IGBT,是ISPM

网友Q:
L100换电源板不值啊!考虑其它办法。

网友Q:
瞿世才你好!你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技术。

网友R:
请教瞿老师,有J300一台,37KW,机器进水,电源板接p-n间二极管炸掉,两个保险坏掉,更换后变频器显示,但是无法启动,电源板上左边1317发热很厉害,右边不发热,经测量其周围电阻,二极管参数均正常,可能是那里坏掉了.谢谢

楼主:
L-PCB上直流10V、24V正常吗?

网友R:
您指的是那个黄色的腹膜电路么?

楼主:
逻辑控制板上H、P24

网友F:
 没事瞎琢磨:你的变频器应该是厚膜坏了,那个3T014602-2

网友Q:
请问,塑料压延机客户,现用日立SJ200,针对这种机械日立SJ200要作那些参数调整或注意那些问题?谢谢

楼主:
不了解您的工艺、工况!

网友R:
谢谢!机器已经修复,更换了厚膜后,1317还是发热,原先的厚膜确实坏掉了,之后,更换了变压器11159好了

楼主:
请“111111”朋友自重!

网友S:
瞿老师,来找麻烦了,呵呵。有台J300的7。5KW变频,炸整流,更换后上电跳E24,更换了PC4,PC5,PC9后上电带小电机输出电压正常,但是D02显示的电流有时是0。4~0。5之间跳动,停了,再重上电,电流显示可能双是0。8~0。9之间跳动,带负载后,频率升到50HZ又降下来,出现输出保护故障,这是那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S(2007-02-01):
瞿老师,日立变频器能不能用来定位用?校准之类的?在某些情况下不用伺服不知行不行?

楼主:
没问题呀!沈阳机床用的就是SJ300系列!

网友S:
是用点动来代替吧????我没用过伺服,就这几天看了一下安川的和三菱的说明书,没玩过,感觉那玩意复杂点,所以想用变频。

网友S(2007-03-03):
瞿老师,新年好呀,,,我想请教个问题
有五台空压机,有三台同一间房,其中两台50KW,另一台大概45KW,有两个储气缸。另两台系另一间室,一台50KW,一台45KW,也有两个储气缸。管道是相通的。而家开三台,当气压达到时,会自动停机,低于设定值又会起动。看能否做到变频节能了?
怎么控制比较好

网友S:
我想加个传感器 来控制频率.加PID,怎样才能实现五台空压机能在压力够时自动停下几台空压机直到把压力保持到恒压,压力不够时又自动启动停止的空压机

楼主:
使用PLC编个小程序,或者干脆买市场上有智能控制器,您说这种情况类似于恒压供水中的循环软起,但是空压机的负载与水负载差别比较大不太好调!要考虑以下问题:
1、电机发热
2、气压不稳定
3、启动多台空压机时由于负载太重启动不起来
4、输出的空气温度过高浪费冷却水
5、干扰问题等

网友T(2007-05-07):
瞿工:您好!一台L300P55KW变频器,故障提示E35.1,按键不能复位,控制器参数无法修改,无输出。如何恢复出厂运行状态!谢谢!

楼主:
把TH端子上连接线拔掉,就可以了!

网友U:
      瞿总你好!我有一个关于日立J100的变频器的问题想劳烦你指导下。这台上电就跳E 8 ,按STOP之后显示000 。曾作过复位还是一个样(FW、RV同时与CM1短接)。我发过一封邮件给你,比较忙吧,有空能看一下谢谢了!!

楼主:
我现在在上海,回去后再答复!

网友V:
真正的好帖,学习了,顶!

网友W:
瞿总:前两天见到你,很高兴,今天来看了您的帖,感觉就是一个字“强”!~

网友W:
一个强字了得!~

楼主:
 XIAO~HUA您好: J100出现E8,一般情况下把参数重新输入一便就可以了,严重情况下需要更换EEPROM,最好找一个坏的J100系列换上,否则市场上买一个空白的需要自己再写参数!

日立变频器J100系列初始化过程
l、将智能端子C0(或C1、C2、C3、C4)的值设定为5(即STN功能)
2、将智能端子C0(或C1、C2、C3、C4)与P24端子用一短接线连接(既短路)
3、关断电源,在逻辑控制板(L-PCB)上的充电灯熄灭前不要通电
  此时要耐心等待,不要接触变频器任何部位(按键等操作皆不允许)
4、通电,将P24与智能端子STN的短接线去掉,(为了便于确认初始化成功,请事先将操作面板的参数不要置于F1)如果显示000,表示初始化成功,否则重做一次。
5、按上、下键即可以恢复

网友X:
受益匪浅,表示感谢

网友Y:
瞿总你好!请问L300-45KW的机器买张电压板多少钱?

网友F:
我有L300P-450HFE电源板。025-85061007

网友Z:
好,很实用啊!

网友U:
   谢谢瞿老师!有了您的指点现在问题解决了,是EEPROM的问题.大家把好的东东都拿上来啊''''

网友V:
瞿工的帖子我是每个必读,从中受益不浅!

网友AA:
 你好瞿工:
      L300P  55KW  驱动板上驱动部分的一个旁边标了二极管的小管子,上面写的型号是H5J是什么管子,用什么好替换?

楼主:
是在SJ3B450H上吗?我没有找到!

网友AA:
 变频器型号是L300P -550HFE2-JY
驱动板上印的是2B027506-2Z
板子反面驱动部分的DZ5或DY5

楼主:
D15、DU5、DV5、DW5、DX5、DY5、DZ5、DU7、DV7、DW7、DX7、DY7、DZ7,全部通用就是一个二极管,规格型号我还不知道,EP05Q03L-TE8L3

网友AB:
瞿工:你好!饿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一台日立SJ300 5.5KW,上电显b---,查说明书,无该代码.不知是什么故障?输入电压正常.请瞿工赐教!xgyangjj@163.com

楼主:
没有故障,您只要将B--改成D001,按FUNC键,显示000,再存储一下就行了,相关内容请您在HITACHI里找一下,我发表过相关内容!

网友AC(2007-06-07):
  您好瞿工:
       请问老日立J300/30KW变频器一运行就跳闸报E05是何问题,接的是30KW的电机,运行时负载电流只有20多安.
       另日立J300/30KW变频器上的短接限流电阻用的接触器为何直接取的不受控制的380V的电源,这样很易造成上电时跳空开.

楼主:
如果使用一段时间出现后,上电运行E05,况且电流不大,经验是输出有接地现象,或者输出模块某一相主回路完好,但是控制回路损伤了,或者驱动某一路出现问题。
限流电阻作用决定了接触器的接法,现在SJ300系列使用可控硅触发方式不用接触器了!

网友AD:
L300P 老跳E7.2过电压保护,检查发现参数A082=400(电机电压为400V ,但现场实际电机额定电压为380V)该为380V后,现在好像没有在跳过电压了.但我疑惑的是,之前也有时跳E9.4(欠电压故障),这个故障和那个参数有关系吗?

楼主:
E7.2减速过电压保护,可能1、减速时间短,负载惯性大2、新设备发胄,磨合一下会好的,E9.4,加速欠电压,直流母线DC电压低于400V会出现此故障,如果电源电压没有问题的话,一般将AVR功能取消就可以了,或者RS电阻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AE:
您好瞿工:
我这里有2台SJ300 4KW的,经常报E23.*故障,维修多次都是用一二个月又报故障
换驱动板需要多少钱?

网友F:
4kw的驱动板价格很高。我有  025-85061007  13851638925

楼主:
把六路驱动光偶全部换掉!驱动板是与模块焊在一起的,价格比较贵,不建议你买新的

网友AF:
换新机吧,L100是小功率的机型,集成化很高,电源部分和模块封闭在一块的,无法维修,

网友AG:
您好瞿工:
现有变频器一台,它的加速时间最大是650S,而我现在客户需要加速时间必须是1000S,请教各位专业人士有无办法帮我改善一下...小女子谢谢各位了!

楼主:
什么型号,日立一般都是3000秒~3600秒!没有650秒加减速时间这么短的!

网友AG:
不是日立的,西门子的.咨询过西门子那边的技术部,说没有办法.想请教您是否可有办法改善一下.

楼主:
好象没有办法,一般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是这么定义的——从零加速到最大频率的所需要的时间,一般变频器初始最大频率是50HZ,如果初始加速时间是60秒,输出频率是40HZ时,加速时间是48秒,依次类推,这是变频器内部设计时所带,你可以咨询以下做国产变频器设计的朋友,看是否有办法!

网友AH:
您好瞿工:
    我一数控车床出现1007 inverter alarm是变频器报警吗?出现这报警语句后,变频器上的alarm指示灯亮了,上面出现E16.4或E16.2
30秒后变频器自动掉电.我应该从那个方面去处理这个问题呢.谢谢指教.

楼主:
E16是变频器瞬间电源故障!检查变频器的输入电源,有可能损坏变频器输入侧的可控硅和限流电阻或者DM板!

网友AI:
J300 的E31故障模糊控制需要不需要外加设备?

楼主:
模糊逻辑加减速功能不需要外加任何硬件,只要A59设置成02即可!不过E31故障与是否使用A59功能关系已经不大,除非是新机器!

网友AJ:
瞿工你好:我单位有台SJ300在运行的过程中老报:E034或E054,检查电机正常,运行电流正常,同样的机台,就没有类似的故障。为什么?

楼主:
把这台机器换到其他电机上观察几天,看看如何,如果仍旧出现相同问题,可能:
1、变频器风扇是否良好
2、变频电容是否良好?
3、变频器散热片是否堵塞
4、变频器作一下清洁、维护
5、变频器初始化后重新调试参数,结果如何?

网友AK:
E05故障偶尔出现,怎么样解决?

楼主:
1、变频器的散热风扇的制冷能力或者性能?
2、散热片的散热效果?
3、变频器的电容性能?
4、运行环境良好?
5、负载的绝缘?
6、负载是否增大?
7、变频器过载能力是否需要上调?
8、变频器加减速时间是否需要调整?
9、变频器转矩提升是否过高?
10、变频控制方式是否合适?

网友AL:
有一个4-20mA的电流输出功能,好像与之相关的有C07.C087.C088不知道怎么设能能用4-20mA反映出0-50Hz

楼主:
对照4-64页C029、C087、C088进行调整,应该是变频器输出0~50HZ对应输出4-20mA

网友AM:
日立SJ300-150HEF不定时跳闸

网友AN:
瞿工你好:一台SJ300变频器出现E23.4故障,当频率慢慢上升到10Hz时出现E23.3.
  10Hz运转时输出电压不平衡,W端高出50V左右.请问是什么地方坏了?         谢谢

楼主:
飞飞ABC:请说明不定时跳闸时显示的故障代码。
4000000: 请把六路输出驱动光欧换掉!

网友V(2007-07-09):
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网友AO:
不错,不过日立用得少

网友R:
请教瞿老师,L300P30KW电源板一二极管烧坏,板子上标示ZDU,形状球型.上面标有"15 4"字样,请问是能用什么常见型号的元件替代.

楼主:
A型号U01-15  参数 13.5-+15.6V 40MMA 2.5W

网友AP:
长见识了,以后多发表点这样的文章。

网友AQ: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

网友AR:
您好!
请问模块PM400DVA060和PM400DVA060-4有区别吗?

网友AH:
瞿工你好:我数控车床近来出现1003:QM2,3,4 overload几个电机过载报警对空开复位后,系统报警消除,但是这几天来已经出现四五次了是什么原因呢?请给予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S:
如果处理器出问题,会不会不能启动.

楼主:
王德旭:对不起出差刚回来,你那是数控机床的报警代码,请告诉我变频器的报警代码!可能是夏天温度比较高,散热不好的缘故,谢谢

网友AA:
瞿工;请问日立L300P和SJ300显示面板是不是一样的,可以通用吗?

网友F:
可以 但L300P用在SJ300上的话 上面的电位器不能用了

网友AT:
 瞿工,请问SJ300的参数A92和F002 有何区别,2者都是加速时间,2者任选一个设定一个数值作为加速时间都可以吗?

楼主:
A92是第二段加减速时间,不能混淆!

网友AU:
CL8888:
  日立L300P和SJ300显示面板是可以通用的,包括上面的电位器。美洲向的SJ300机器有的就是配L300P的操作器。

楼主:
不错,日立SJ300系列与L300系列的操作面板是通用的!包括选钮!

网友AH:
瞿工你好:谢谢你.我到没有注意变频器报警代码,我叫工人每次干活前让机床运行十来分钟.以后也就没有出现报警了呵呵.以后有问题还得麻烦你噢.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一年的毕业生.以后多指教.非常感谢瞿工您!

网友AG:
瞿工你好.因是新手,我现有一日立变频器用万用表1Ω档检测逆变、整流部分时检测结果如下,请教您是什么原因
R(红表笔)----PD(黑)----不导通
S(红表笔)----PD(黑)----不导通
T(红表笔)----PD(黑)----不导通
U(红表笔)----PD(黑)----不导通
V(红表笔)----PD(黑)----不导通
W(红表笔)----PD(黑)----不导通
可调换表笔后同样是都不导通,
R(黑表笔)----PD(红)----不导通
S(黑表笔)----PD(红)----不导通
T(黑表笔)----PD(红)----不导通
U(黑表笔)----PD(红)----不导通
V(黑表笔)----PD(红)----不导通
W(黑表笔)----PD(红)----不导通
是模块里面短路了吗?

楼主:
不一定,如果PD与P没有短接片就不一定,还有不知道型号,有的是,有的不是,应该测量P-U、V、W、R、S、T

网友F:
不管PD与P有没有短接,PD(红)和R/S/T应该有阻值的,按照westerain: 他说的模块应该是坏了。

网友AV:
日立L100的转速调不快,请问是怎么回事,要怎么样调(没有说明书)

网友AV:
日立J100变频器的速度很慢,调不快,没有说明书,请问要怎么样去调?谢谢!

楼主:
说明书www.bwtco.com上自行下载,不过是英文的,因为停产4年了!

网友AH(2007-09-26):
 请教瞿工,我一数控车床出现:在换刀过程中,2号刀向3号刀转换过程时,转到3号刀时,刀架又反转到2号刀停下来,刀架只在锁紧的情况才会出现反转对吧?CRT并没有出现报警语句呀。我该怎么处理呢谢谢。

网友AT:
日立变频器SJ-100 -400W 现在不带负载启动直接报E3,加速时间设定为5S,应该没问题,其他设置应该也没问题,变频器是客户拿过来的新的,而且我将频率已经调得很低了,这是什么原因?所以我想将参数恢复为出厂设置,可是按照步骤恢复不了,这一般是什么原因,请回答,谢谢!

网友AT:
另问下控制板(我不知道该叫什么板)SJ100EUL R 和SJ100L R的区别是什么?因为用了后面的发现控制端子无效,设定也是对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W:
瞿工你好,我有一台sj-100变频器,频率老是上不去,在低频跳动,就是上不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能给分析一下吗,谢谢了,一直用是好的,突然就出现这种情况,有时会报E05过载故障,但电机脱开单试也不行啊。

网友AX:
瞿工你好
我有一台sj-200变频器,没有说明书.自己装的,上电以后电源和运行灯都亮,可是运行键有效灯就是不亮,无法工作.麻烦您了.急

楼主:
我的网站上有可以自行查看: www.bwtco.com,资料下栽

网友AY(2008-03-31):
瞿工你好,我有一台SJ30075KW显示C“———”,不知能否修复,若不能否修复,请问主板多少钱一个,急

楼主:
C---不是故障显示,请翻阅到D001,显示什么?

网友AY:
好了,谢谢,另一台75KW的主板在拆卸时不小心弄坏了,请问主板多少钱一个

网友AY:
主要是元件刮掉几个,印制板线也断了,不知你是否能修

网友AY:
不知7.5KW的主板是否能用

网友AY:
瞿工你好,我有一台SJ300 7.5KW内部老是打火,经检查是主板和驱动板之间的连接带坏了,请问你那有没有

网友AZ(2008-10-27):
SJ299-040HFEF

?请帮忙;运转时显示E07 ,应该怎么查?你那有模块吗?需要多少钱?现在整机多少钱???????? 黑龙江 李文成? 13945927576??? QQ103008460

网友AZ:
SJ200-040HFEF

?请帮忙;运转时显示E07 ,应该怎么查?你那有模块吗?需要多少钱?现在整机多少钱?黑龙江 李文成? 13945927576??? QQ103008460

网友BA:
瞿老师你好,一台L300P55KW的控制板24付短路,请问查哪里,集成电路,晶体管,光藕我都查了。(接错端子引的损坏)

网友F:
24v 在控制板上 用的地方不多

网友AZ:
你好 瞿工???????? 我有一台J200-040HFEF

运转时显示E07 ,应该怎么查?你那有模块吗?需要多少钱?现在整机多少钱?黑龙江 李文成? 13945927576??? QQ103008460

网友AZ:
你好 瞿工我有一台SJ200-040HFEF

运转时显示E07 ,应该怎么查?你那有模块吗?需要多少钱?现在整机多少钱?黑龙江 李文成? 13945927576??? QQ103008460

网友BB:
瞿工你好:日立JS300-110HFE数码管上侧显示— — — —复位和恢复出厂值均不能消除,用另一台主板一切正常,请指点。

网友F:
?盛盈工控? 四条横杆是上面还是中间的。如果是上面的是通讯故障,中间是电压等待就是电压没有达到显示的值。CPU出现四条横杆确实不是很好差,你唯一的办法是清洗扳子,这样说不定有用。

网友BC:
一台日立SJ200 0.75KW变频器上电报 E14 故障。 用万用表测 R S T U V W 几个端子对主板高压母线的正负极的二极管特性 正常。由于主板拆卸很麻烦,请指点一下故障根源好吗?谢谢。顾客记不起是怎样发生的故障了。用面板 调看变频器内部参数得知最近三次故障记录都是 E14 。而且存储记忆的发生3次故障的时候的运行频率都在3HZ,故障时的母线电压三次分别是420V 423V 413V . 请指教一下

楼主:
出现E14,复位E03或者E05等应该是模块损坏了,更换新机!原因应该首先是出现输出接地或者**现象,用户没有理会继续上电复位继续运行,反复几次后模块损坏!由于SJ200系列是ISPM模块无法更换!

网友BD:
您好:我是新手,我想问下通用变频器内部的开关电源/ 驱动电路板 主控电路板 电压检测电路 怎么检测?有没有快速的方法?比如测电压!

网友BC:
谢谢翟工,经测量 确实是模块有一路输入内部短路

网友BE: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

网友BF(2008-11-28):
有一个行业内新的电气网非常值得去关注,电气天下:www.dq123.com  里面有各种自动化电气设计方案、典型设计符号参考下载、常用PLC元件下载。

上海利齿软件公司的 superworks很好用,我很多搞电气方面朋友和客户单位都用,上次到ABB公司他们都在用。

好像这个网址:www.leadsoft.com.cn  可以下载免费试用版本。 学会了这个软件听说绘图效率很高,薪水也高。

搞设计最好还是要找个合适的软件、学习曲线就块了。

网友BG:
请问瞿总日立E24g故障怎么消除(500型的)

QQ:850883876

网友BH:
瞿工:你对于日立INV的故障,真是精通啊。但有点千骗一略

网友BI(2009-01-04):
瞿总你好,日立SJ300-15KW的驱动板也就是主基板和日立哪个系列一样。

也就是说和哪个系列可以互换

楼主:
对:冰雨的冷 关于

瞿总你好,日立SJ300-15KW的驱动板也就是主基板和日立哪个系列一样。

也就是说和哪个系列可以互换

内容的回复:驱动板每个型号都是单一的,没有可以互换的,SJ300-150HFE/185HFE/220HFE基本可以互换但是需要把CT也换掉,否则检测电流有问题!

网友F:
大的带小的问题不是很到 我经常给人家换。冰雨的冷:你的机器还没有修好吗?

网友BI:
是啊章工

本来催的很急,我们商量如果还不行,买块板子得了。但知道价格后,我们又犹豫了,给客户也说了,没办法客户说慢慢修吧,又给了一周时间。

而这段时间我也没理它,一直在找配件试试,看到底是哪快的问题。

模块我也量了,触发正常。用的是24F的,所以用指针表触发的时候,会自动回去。

网友BI:
目前驱动板的几率大点

网友F:
CM100TU24F这种模块确实是这样的  会自动回去 应该是好的

网友BI:
刚开始机器是上点正常,一运行跳E23。6

修好之后,一运行跳E30。6

网友BI:
是啊

我也查了这种模块的资料,和CM75TU-24H内部结构就是有区别,

而我的CM75TU24F就是正常的

网友BJ:
,请教斑竹老师啊!!!有台日立L300P的机子是11千瓦的,上电时正常,一运行就报E23.6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F:
我公司专业维修日立变频器6年,有大量日立变频器配件。 http://zhangyz77.blog.163.com/ 13851638925 价格绝对优惠!

网友BK:
我有两块考备单元,想出手.13811490005

网友BJ(2009-02-04):
日立J100 11KW变频器刚开始是一运行就报E23.6,但是频率有显示,就是没输出,我换了PC929后,一上电就显示E23.6,但是运行有输出,代11千瓦的电机也正常,请问翟老师这是哪里的问题啊?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F:
日立J100没有11kw的机器  况且J100也没有E23的故障

网友BL:
219楼,按你的说法,你的变频器可能处于故障监视状态,你已成功地修复了你的机器,不然有故障是不会运行起来的!另外,你的机器不是J100,是SJ100吧!

网友BM:
受益匪浅啊./..///./

网友BN(2009-03-16):
你好 我有一台车床 变频器型号是SJ300_075HFE_KD的 现出现变频器报警 E30.2 请问是什么问题 谢谢

楼主:
E30.2输出侧原因:检查以下:

1、电机的绝缘

2、变频器输出电缆的状况

3、模块的状况

4、把AVR功能关闭

5、主基板驱动光偶及元器件

网友BO:
不错,先顶一下,GOON

网友BP:
瞿总 :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你,关于SJ300_075HFE_KD变频器,在运行中出现自停,无任何报警代码显示,而且手动和外部端子控制都不行,上电运行指示灯一直亮,但无输出.但过半个月再试又正常了,用一两个月又不行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还有多段速度功能,C001-C008中选2.3.4.5输入接线端子是不?还是1-8任意选呢?

楼主:
第一个问题需要您给出图纸及调试的参数才能帮您分析,第二个问题多段速设置有两种,一种通过F001设置,一种通过A021~A035设置,根据个人喜欢!需要把C001`C008任意4个端子设置成CF1、CF2、CF3、CF4

网友BP:
瞿总 :

刚才我可能说不太清楚,我的意思是按照变频器说明书上的基本试运行,都无法运行,坏的拆回来初始化后,就按照说明书上的试运行,都没有输出,一上电,运行指示灯光.原来应用在设备上的参数都是日本专家调试出来的参数,我核对过是没有问题的,是变频器的问题,置于外部控制图纸是没有问题的,换新的变频器上去设一样的参数就行了.

楼主:
有可能是变频器FFC电缆损坏或者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BQ(2009-04-22):
如何成为工控俱乐部成员

楼主:
变频器端子虚接后的结果:

楼主:
SJ300-110H FE的门电压值
CAU1  15.5V
CAU2  10.5V
CAV1  15V
CAV2  10.5V
CAW1  15V
CAW2  10.5V

楼主:
SJ300-150HFE~220HFE的DM板

楼主:
SJ300-370HFE~550HFE的DM板:

楼主:
SJ300-750HFE~900HFE的DM板

网友BI:
SJ300-110H FE的门电压值
CAU1 15.5V
CAU2 10.5V
CAV1 15V
CAV2 10.5V
CAW1 15V
CAW2 10.5V
CAW1 16.5V
CAW2 9.5V
瞿总,怎么后面门极一样,电压不一样

网友BP:
瞿总:

你好,最近本人遇到一个难以处理的故障,就是日立SJ300,7.5KW的变频器,有时候一天有几次EO7.2报警.有时候又没事,出现故障报警后复位又可以正常工作了,更换新的变频器后还是老样子.请多多指教一下,多谢了!

网友BR(2009-07-02):
你好瞿工:
有台日立SJ300   22KW的变频器无法运行,按运行键不起作用,端子启动也不行,也不报故障代码,恢复出厂值也不行,CPU主板我换了一块11KW的还是这样,是哪里问题呀?期待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BR:
茳陰聯茪伱ぬ!请教你一下怎么看D105参数啊?谢谢!!!

网友BR:
我记得看到过,找不到了啊,

网友BS:
请教:

SJ300   11KW      上电E23.0,无法复位,更换主板,无效。

网友BT:
楼上的,E23.0故障大多数和驱动板有关系

网友BS(2009-08-03):
请教瞿总:L300P   15KW      拉电机 运行10多分钟后 ,输出没了,频率还是50HZ ,重新上电E23.0,无法复位,酒精清洗排线槽,E23消失。

再次拉电机,故障现象如上。

楼主:
1、IGBT损坏

2、驱动出问题

3、L-PCB出问题

网友BU(2009-09-07):
请教瞿总:

L300P             上电E14

挑开PC10和PC11,仍然E14.

网友BU:
模块  主板都没问题

网友BV:
学习了,实践经验最有效。

网友BW(2009-10-24):
瞿工你好:我有一台富士5000P9  22KW的在不带电机时频率可以上到50HZ      带7.5KW的电机时    频率上到2HZ左右时频率来回荡 就是上不了?参数已初始化过,

网友BX(2009-12-11):
瞿工你好:我有两台SJ200无报警,频率及运行信号正常显示,但是没有输出。

网友BY(2010-02-01):
瞿总你好!我有台SJ300 30KW上电运行跳E16.7 ,还有台SJ 300 -22 运行输出缺相,W 相没电压,请帮我解析,谢谢!!

楼主:
E16.7是在直流制动期间出现瞬间掉电现象,复位后还能运行吗?如果机器没有问题的话,请仔细检查B001~B007,A051~A059的参数设置情况

W相没有输出的原因可能很多:

1、IGBT是否损坏

2、主基板的W相驱动是否有问题?

3、扁平电缆FFC是否有腐蚀、接触不良、损坏的情况?

4、L-PCB是否有问题?

以上按照概率从大到小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Z:
一家人 关于瞿工你好:我有两台SJ200无报警,频率及运行信号正常显示,但是没有输出。

估计是ISPM损坏了,你可以更换一块接口板试试,不过这种概率很低,目前为止我只有一次是成功的。

网友S(2010-03-04):
瞿工:想请教下A045这个参数。怎么理解和调节这个参数。我调过一台变频,出现这个现象,不过我不会解释。望您解释下。。我用SJ200的400W带180W的ABB电机,如果A045设置100%,50HZ这台电机的电流会达到1.16A的电流就是达到它的额定电流。如果我设到80%,50HZ可以控制到0。8到0.9A之间

网友S:
这个电机有点特殊。额定电流特别大

网友S:
瞿工:想请教下A045这个参数。怎么理解和调节这个参数。我调过一台变频,出现这个现象,不过我不会解释。望您解释下。。我用SJ200的400W带180W的ABB电机,如果A045设置100%,50HZ这台电机的电流会达到1.16A的电流就是达到它的额定电流。如果我设到80%,50HZ可以控制到0。8到0.9A之间 这个电机有点特殊。额定电流特别大

楼主:
根据A082选择的电机电压,作为100%,则A045设定值在20%—100%之间,不同型号范围不同,仔细看看SJ700系列P4-15页!

网友E:
L100-007NFE上电无显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CA:
我这里有一台日立SJ300 15KW变频器,用户炸过模块,自己换上,上电后又把整流炸了,电梯上使用的。用户没有面板,我这里拿了个面板,结果不能调参数。上电显示E30.0,复位后显示b037,其他参数都不能调。驱动上的晶块全换了的,检查时发现H4K二极管坏了几个,用代换的换上了。运行就跳E30.6,再复位跳E30.2。先谢谢了,请帮忙解决下。

楼主:
请输入密码后再调试参数

网友CB(2010-04-14):
瞿工 请问日立SJ300出现E 10报警,该怎么修理。是不是要换CT芯片啊

网友CC(2010-07-02):
瞿工 请问日立SJ300,不上模块,上电报F0003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CD(2010-08-19):
瞿工 L300P-11KW 加起动信号无反应 ,已初始化了 。通过换板确定为电源驱动板有问题,怎么处理

楼主:
能修理就修理,不能修理更换新板!

网友CE(2011-08-13):
瞿总你好:JS300变频器55KW。今天遭雷击 报警E07.4  就是找不到原因,是不是雷击把某个电器元件击坏了

网友F:
你的机器还用制动单元的呀.如果用是不是制动单元坏了.不然变频器板子检测出问题了.QQ:35061405

网友CF:
瞿工 你好,我有台SJ100,上电显示11故障

楼主:
对:变频爱好者 关于

瞿工 你好,我有台SJ100,上电显示11故障

内容的回复:E11 CPU或者EPRROM出现问题!

网友CG(2011-12-07):
1.意大利icel无感电容,意大利原装进口。我司为意大利icel无感电容大陆一级代理。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63——10000V 容量:1000pf——12000uf
尺寸:4.5*10——90*222mm
2.美国aerox电解电容,我司自有工厂生产(台湾生产),国产价格,国际品质。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400V.450V 容量:220——15000uf
尺寸:25*35——76*130mm
3.日本hinode(日之出)保险丝,我司为日之出大陆一级代理,产品原装进口。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V):250,660,800,400,350,1000
电流:4——1750A
4.法雷熔断器,我司为法雷大陆一级代理,此款产品法雷上海工厂制造,国产价格,国际品质。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V):350,660
电流:16——710A
5台湾百世传感器,我司为百世传感器大陆一级代理。
具体规格如下 : 直流小电流传感器,10——200A点流传感器,50——600A电流传感器,600——2000A电流传感器,2000——10000A电流传感器。
6.台湾昌钢PLT的链接器型号齐全,并可开模订做,另有西门康的IGBT模块。
联系电话:15221306067 郑先生 qq:1144316456 zhenggaohui163@163.com

网友CH(2012-09-28):
瞿工你好。请问日立E05过载要怎么处理?谢谢 。

网友CH:
瞿工你好。请问日立L300P变频器报E05.4过载怎么处理。它带3.3KW马达可以正常运行带7.5KW就报E05.4过载。请问要怎么处理。谢谢 。

网友CH(2013-01-21):
有人要PB板模块吗《SKM200GAH123DKL》联系QQ1447240588

网友CI(2016-10-03):
翟工:

     日立SJ300  30KW   报错E16.5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