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与S7300通信上位机死机

楼主(2005-11-22):
我们的工程用S7-300,软件部分用VC开发,VC中有两个线程不断从PLC的DB块中读取数据。使用MPI通迅协议只有几十个点。
  但近期频繁出现上位机与PLC连接不上的现象。指令也下下传不下去,连不上后返回的代码错误代码是65535。调试用un_load后一直没返回。(通过PRODAVE的W95_s7.dll与PLC通讯),1.重启计算机后即可。2.如果将计算机关闭,DP上的指示灯还在不停闪烁。按说没有程序去读PLC了。3.如果仅仅将PLC断电重启,DP指示灯不再闪烁,我们的程序好像也不去读取PLC了。

网友A:
自己编写,厉害,还请高手回答

网友B:
实际上这样的问题人家很难帮助你
多线程技术如果线程的释放,挂起处理不当,是非常容易死机的,我使用过PRODAVE,事实上不需要象API通讯一样来使用线程,API的通讯函数由于是后台处理,不能够等待函数返回才需要另外创建线程处理别的过程,所以多线程是不可避免的需要使用。
而PRODAVE的通讯函数机制并不同于API函数,只需查洵函数的返回结果,并不需要多线程来处理。
所以,不妨修改你的通讯,我觉得才是最根本的。

楼主:
我们需要实时监控。事实上出现以上错误以后,我们曾经改成一个线程去读取控制,但仍然出现通讯不上的情况。

网友C:
如果你的PLC有以太网通讯模块,有可能是PLC设置不正确,如果你是多线程,我估计是PLC的设置中有一个通讯资源的配置不正确导致死机

楼主:
1.没有以太网通讯模块。2.PLC的设置中的通讯资源该如何配置?

楼主:
还有,我们有个项目用的不是自己的软件,用的是力控的组态软件,也有这种情况出现 。

为什么我注册的别人都注册了?

网友:
PLC的通讯资源在硬件配置里面就可以配,好象有个标签叫Communication吧,一般的资源配置是1,1,8,总数是12,你看看那几个资源的含义然后再改吧。我们遇到过一次是因为有以太网通信,后来改2,2,6就好了

网友D:
你好“流去来”,用高级语言和西门子的PLC通讯我也很感兴趣。
可我找不到PRODAVE_S7软件,能不能给我一份啊!
我的E-MAIL:13675176355@e172.com

网友E:
1:降低通讯速率
2:更改PLC的Highest address为:15

网友F(2006-01-08):
我估计有干扰的问题,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F(2006-02-27):
问题可能在于你的上位机通讯配置不对

网友G:
首先要确定硬件正常,然后在进行软件.

网友H(2006-10-25):
w95_s7.dll 不能直接注册,提示"找不到指定模块",而我又没有prodave v5.5(以上)安装程序,该怎么做?

网友I:
W95_s7.dll是有板本的,前两天有个朋友问过同样问题,内存不能释放,运行一会就死锹锹了,估计西门子软件也有BUG,我试了一下,换了一个板本的W95_s7.dll就解决了.
  GOOD LUCK!!!

网友J(2007-11-23):
sztaoyanbin:
能不能把你最新版本的W95_s7.dll发给我?
xp263@163.com
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