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的异步通信

楼主(2005-11-22):
串行通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同步通信、异步通信。 1.异步通信的特点及信息帧格式: 以起止式异步协议为例,下图显示的是起止式一帧数据的格式:
图1 起止式异步通信的特点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地传输,每个字符一位一位地传输,并且传输一个字符时,总是以“起始位”开始,以“停止位”结束,字符之间没有固定的时间间隔要求。每一个字符的前面都有一位起始位(低电平,逻辑值),字符本身由5-7位数据位组成,接着字符后面是一位校验位(也可以没有校验位),最后是一位或一位半或二位停止位,停止位后面是不定长的空闲位。停止位和空闲位都规定为高电平(逻辑值1),这样就保证起始位开始处一定有一个下跳沿。 从图中可看出,这种格式是靠起始位和停止位来实现字符的界定或同步的,故称为起止式协议。 异步通信可以采用正逻辑或负逻辑,正负逻辑的表示如下表所示:   逻辑0 逻辑1 正逻辑 低电平 高电平 负逻辑 高电平 低电平 异步通信的信息格式如下边的表所示 起始位 逻辑0 1位 数据位 逻辑0或1 5位、6位、7位、8位 校验位 逻辑0或1 1位或无 停止位 逻辑1 1位,1.5位或2位 空闲位 逻辑1 任意数量 注:表中位数的本质含义是信号出现的时间,故可有分数位,如1.5。 例:传送8位数据45H(0100,0101B),奇校验,1个停止位,则信号线上的波形象图2所示那样:异步通信的速率:若9600bps,每字符8位,1起始,1停止,无奇偶,则实际每字符传送10位,则960字符/秒。
图2 2.异步通信的接收过程 接收端以“接收时钟”和“波特率因子”决定一位的时间长度。下面以波特率因子等于16(接收时钟每16个时钟周期,使接收移位寄存器移位一次)、正逻辑为例说明,如图3所示。
图3 (1)开始通信时,信号线为空闲(逻辑1),当检测到由1到0的跳变时,开始对“接收时钟”计数。  (2)当计到8个时钟时,对输入信号进行检测,若仍为低电平,则确认这是“起始位”B,而不是干扰信号。 (3)接收端检测到起始位后,隔16个接收时钟,对输入信号检测一次,把对应的值作为D0位数据。若为逻辑1, 作为数据位1;若为逻辑0,作为数据位0。 (4)再隔16个接收时钟,对输入信号检测一次,把对应的值作为D1位数据。….,直到全部数据位都输入。 (5)检测校验位P(如果有的话)。 (6)接收到规定的数据位个数和校验位后,通信接口电路希望收到停止位S(逻辑1),若此时未收到逻辑1,说明出现了错误,在状态寄存器中置“帧错误”标志。若没有错误,对全部数据位进行奇偶校验,无校验错时,把数据位从移位寄存器中送数据输入寄存器。若校验错,在状态寄存器中置奇偶错标志。 (7)本幀信息全部接收完,把线路上出现的高电平作为空闲位。 (8)当信号再次变为低时,开始进入下一幀的检测。 3、异步通信的发送过程 发送端以“发送时钟”和“波特率因子”决定一位的时间长度。 (1)当初始化后,或者没有信息需要发送时,发送端输出逻辑1,即空闲位,空闲位可以有任意数量。 (2)当需要发送时,发送端首先输出逻辑0,作为起始位。 (3)接着,发送端首先发送D0位,直到各数据位发送完。 (4)如果需要的话,发送端输出校验位。 (5)最后,发送端输出停止位(逻辑1)。 (6)如果没有信息需要发送时,发送端输出逻辑1,即空闲位,空闲位可以有任意数量。如果还有信息需要发送,转入第(2)步。 对于以上发送、接收过程应注意以下几点: (1)接收端总是在每个字符的头部(即起始位)进行一次重新定位,因此发送端可以在字符之间插入不等长的空闲位,不影响接收端的接收。 (2)发送端的发送时钟和接收端的接收时钟,其频率允许有一定差异,当频率差异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引起接收端检测错位,能够正确接收。并且这种频率差异不会因多个字符的连续接收而造成误差累计(因为每个字符的开始(起始位处)接收方均重新定位)。只有当发送时钟和接收时钟频率差异太大,引起接收端采样错位,才造成接收错误。 (3)起始位、校验位、停止位、空闲位的信号,由“发送移位寄存器”自动插入。在接收方,“接收移位寄存器”接收到一帧完整信息(起始、数据、校验、停止)后,仅把数据的各位送至“数据输入寄存器”,即CPU从“数据输入寄存器”中读得的信息,只是有效数字,不包含起始位、校验位、停止位信息。 感谢网友提供!

网友A:
s7-200的“数据输入寄存器”是在什么地方设置的。是程序的语句中吗?谢谢!

楼主:
是系统自动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