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CPU的诊断

楼主(2005-11-22):
故障情况:CPU上电过半分钟之后,相应的继电器才动作,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对于一些大型的PLC很正常,因为需要自检,内存也大,开始过程相对慢些,但启动后的速度不慢

网友B:
请检查在系统的启动OB块中有没有调用比较耗时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