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用西门子做主从

楼主(2005-11-22):
怎样用西门子做主从传动,不用PLC控制.

网友A:
你是说2台变频器吧。
主VVVF的运行信号输出的继电器的信号给从机,频率也给从机

网友B:
问题太笼统,能具体点吗?

网友C:
要看你的响应速度的要求了,以下以两台变频器为例,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就直接把主的AO(对应速度)接到从的AI(给定)上就可以了。
如果要求响应速度很快的话就得选其他的硬件作为支持了,440的变频器可能作不到,6SE70的变频器可以作到,加的硬件是SIMOLINK SLB 通讯板,主从应用的每个变频器均需要一个这样的硬件,这是光纤通信卡,它的输出内容也是可以通过参数设定的,跟AO的意思一样,从的接收也是跟AI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有了这个硬件响应速度变快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可不可以用M440的两台变频器做主从传动,而且可以对从机的负载进行分配,和从机的速度一定要跟随主机的速度,就是两台传动要求速度一致.
另:其他的西门子变频器可以吗??能说的具体一些吗??有没有一些参数的设定,给我一点建议.

网友D:
SIEMEN公司MM440是不可能完成的,只有6SE70或ABB的ACS800可以做到。ACS800可以通过光纤连接运用主从应用宏完成一主多从控制,而且比SIEMENS公司的6SE70应用更方便价格也便宜,可在出厂时完成设置。

网友E(2009-02-11):
刚性连接的话主变频模拟量输出的转矩作为从变频的设定(从变频为转矩控制),非刚性连接转速作为从变频的设定(从变频为速度控制)。M440的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