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的流控制

楼主(2005-11-22):
我们在串行通讯处理中,常常看到RTS/CTS和XON/XOFF这两个选项,这就是两个流控制的选项,目前流控制主要应用于调制解调器的数据通讯中,但对普通RS232编程,了解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是有好处的。那么,流控制在串行通讯中有何作用,在编制串行通讯程序怎样应用呢?这里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1.流控制在串行通讯中的作用 这里讲到的“流”,当然指的是数据流。数据在两个串口之间传输时,常常会出现丢失数据的现象,或者两台计算机的处理速度不同,如台式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讯,接收端数据缓冲区已满,则此时继续发送来的数据就会丢失。现在我们在网络上通过MODEM进行数据传输,这个问题就尤为突出。流控制能解决这个问题,当接收端数据处理不过来时,就发出“不再接收”的信号,发送端就停止发送,直到收到“可以继续发送”的信号再发送数据。因此流控制可以控制数据传输的进程,防止数据的丢失。 PC机中常用的两种流控制是硬件流控制(包括RTS/CTS、DTR/CTS等)和软件流控制XON/XOFF(继续/停止),下面分别说明。 2.硬件流控制 硬件流控制常用的有RTS/CTS流控制和DTR/DSR(数据终端就绪/数据设置就绪)流控制。 硬件流控制必须将相应的电缆线连上,用RTS/CTS(请求发送/清除发送)流控制时,应将通讯两端的RTS、CTS线对应相连,数据终端设备(如计算机)使用RTS来起始调制解调器或其它数据通讯设备的数据流,而数据通讯设备(如调制解调器)则用CTS来起动和暂停来自计算机的数据流。这种硬件握手方式的过程为:我们在编程时根据接收端缓冲区大小设置一个高位标志(可为缓冲区大小的75%)和一个低位标志(可为缓冲区大小的25%),当缓冲区内数据量达到高位时,我们在接收端将CTS线置低电平(送逻辑0),当发送端的程序检测到CTS为低后,就停止发送数据,直到接收端缓冲区的数据量低于低位而将CTS置高电平。RTS则用来标明接收设备有没有准备好接收数据。 常用的流控制还有还有DTR/DSR(数据终端就绪/数据设置就绪)。我们在此不再详述。由于流控制的多样性,我个人认为,当软件里用了流控制时,应做详细的说明,如何接线,如何应用。 3.软件流控制 由于电缆线的限制,我们在普通的控制通讯中一般不用硬件流控制,而用软件流控制。一般通过XON/XOFF来实现软件流控制。常用方法是:当接收端的输入缓冲区内数据量超过设定的高位时,就向数据发送端发出XOFF字符(十进制的19或Control-S,设备编程说明书应该有详细阐述),发送端收到XOFF字符后就立即停止发送数据;当接收端的输入缓冲区内数据量低于设定的低位时,就向数据发送端发出XON字符(十进制的17或Control-Q),发送端收到XON字符后就立即开始发送数据。一般可以从设备配套源程序中找到发送的是什么字符。 应该注意,若传输的是二进制数据,标志字符也有可能在数据流中出现而引起误操作,这是软件流控制的缺陷,而硬件流控制不会有这个问题。 顺便说明一下,有不少朋友问到,为什么不在我编写的软件串口调试助手中将流控制加进去,我最初将这个调试工具定位在各种自动控制的串口程序调试上,经过计算和实验验证,在设置的特定采样周期内可以完成通讯任务,就干脆不用流控制。而且在工控中您即使不懂流控制,也能编写出简单的串口通讯程序来,就如我写的串口调试助手。 感谢网友上传!

网友A:
计算在一个控制周期内通过串口能发送的字节数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 在控制(或采样)程序中,经常需要通过串口发送或者接收数据,而且一般都会设置采样周期,那么在一个周期中可以通过串口传送多少字节的数据呢?下面我们举例说明: 串口参数: 波特率:9600bps, 8个数据位, 1个停止位, 无奇偶校验 采样周期: T=100ms 则在每个控制内能传送的字节数为: N=Baudrate*T/(DataBit+StopBit) = 9600*0.1/(8+1)=106.7 再考虑到程序本身数据处理及其它语句需要的时间,每个控制约可传输 90个字节。 接收数据也可依此估计。   注意:程序中有物理存盘(或读盘)操作需要较长时间。

网友B(2005-12-29):
明白了,那要是有奇偶佼验呢,也把它加上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