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V供电的750KW的电机在所用导线截面怎么计算?

楼主(2005-11-22):
请教一下,500V供电的电机,功率为750KW,用铜电缆为其接线,请问要用的导线截面多大合适,怎么计算它的截面?

网友A:
先算出电流载流量,然后参考选取铜电缆!

网友B(2007-02-17):
你是在那里?怎么用500V,在东北吗?

网友C:
估算结果:
 1)线电流约900A左右.2)如果绕组三角接法,相电流约540A左右..
最经济合理的接线法:
 1)如果绕组是三角接法,就可采用(240-300)mm2的6根电缆,分别接电机的6根接线柱,当然要拆掉原来接线柱间的短接片,6根电缆在电柜内将电机并成三角接法.这种接法避免了纯并联带来的均流问题,且避免单根电缆的截面过大带来接线工艺不便的问题..

网友D:
没有见过750KW的低压电机.只见过240的低压电缆. 哪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