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怎么用PID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5-11-22):
我现在想用一台OMRON变频器控制22KW的电机,通过电机来控制压力泵(0-70MPa)的压力。现在的工况是这样的:通过压力传感器采集压力信号,作为反馈信号,让变频器通过单位时间内压力变化的大小自行设置,启动加速时间、停止的减速时间,(由于泵的流量很大,有可能减速过程都还没有完成,压力值已经超过了目标值),所以想用PID来控制变频器,以达到完全自动的目的。请问怎么能够实现,还有用PLC怎么把目标值输给变频器。

网友A(2008-12-22):
   用上位机输入

网友B:
直接在变频器上输入.......

网友C:
PID输出信号0-100%作为变频器的频率信号,这就常规的PID回路,

但你要PLC设备自动设置"启动加速时间、停止的减速时间",这就不是常规的了;

网友D:
变频器通过单位时间内压力变化的大小自行设置,启动加速时间、停止的减速时间,这个怕是不好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