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绝对与增量型编码器的区别

楼主(2005-11-22):
请前辈们讲讲增量与绝对的区别,以及适合用在何场合

网友A:
绝对型编码器由光电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详细可以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1609

网友B:
一个有电池,一个没电池

网友C:
绝对的只要定一次原点就不用再归零了,相对的必须每次开机先回原点!

网友D:
简单点说:增量型编码器不带掉电保护,一但失去电源,编码器在下次开始工作时会把当前位置作为启始位置;绝对值编码器带掉电保护,在失去电源后它能记住关断时的位置在下次开始工作时从该位置开始记数。
根据两中编码起的不同可以得出它们的使用范围不一样,绝对值型主要用在开度仪(编码器加恒张力系统)上,以及水库闸门的开关度上。
timison:请问,你需要了解这个干什么?如果你需要编码器的话可以和我联系,我是做工控销售和技术支持的,我想我能帮你。1387499947,meizishancan@sina.com

楼主:
请问,Z相脉冲在相对与绝对编码器如何用

网友E:
从增量值编码器到绝对值编码器
  旋转增量值编码器内部1个刻数码道1个零位码道,以转动时输出脉冲,通过计数设备来计算其位置,当编码器不动或停电时,依靠计数设备的内部记忆来记住位置。这样,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工作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过程中,也不能有干扰而丢失脉冲,不然,计数设备计算并记忆的零点就会偏移,而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知道的,只有错误的结果出现后才能知道,增量值编码器另一个问题是在编码器高速运转时,其输出波形很容易失真,而造成计数错误,或者由于其高速输出的脉冲,须用高速计数模块计数,从而成本大幅上升。
  解决零点的方法是增加参考点,编码器每经过参考点,将参考位置修正进计数设备的记忆位置。在参考点以前,是不能保证位置的准确性的,在工控中就有每次操作先找参考点,开机找零,当然也有内置电池的方法来记忆,这称为伪绝对,而非真绝对,其仍有寿命、低温实效、振动失效等不确定问题,而解决干扰和波形失真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干扰来自于系统,干扰源找起来较复杂,找到后的屏蔽去除也不是容易的事,而防止波形失真就一定要用好的品牌的编码器了,如德国的海德汉,西门子电机几乎都是用的海德汉的编码器(ROD系列)。
  开机找零这样的方法对有些工控项目比较麻烦,甚至不允许开机找零(开机后就要知道准确位置),有一些工况也不允许使用中因干扰影响而产生位置错误。

于是就有了绝对编码器的出现。

--上海精浦机电 绝对值编码器专业代理 021-62043110

网友E:
  绝对值旋转编码器光码盘上有许多道光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线。。。。。。编排,这样,在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光电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由于绝对值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是唯一的,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在高速运转的情况下,尽管读到的绝对位置有滞后,但不会丢失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上海精浦机电  绝对值编码器专家,国内专业的绝对值编码器供应与服务,服务的项目有三峡电站、宝钢济钢、振华港机(出口北美欧洲,近年五大港口5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航天火箭军研等国家重点项目,欢迎来电交流。

资料下载方法:工控网传感器分栏目,右上角“上海精浦”广告按钮进入,点击上方“资料下载”按钮进入,选择你感兴趣的资料下载,近期我公司还将增加重要下载内容,敬请关注。

网友E:
绝对值编码器不能简单地说只是用在水闸上的,其实运动控制很有必要用绝对值编码器,不单是因为掉电丢零问题,更多的是增量的干扰丢步与高速失真,其实解决抗干扰和解决高速读数,其投入的人工与硬件费用并不省钱,用绝对的是长远发展的必然,国外的运动控制运用绝对值编码器这两年以年增长30%以上的速度在发展,而国内,以引进仿制日系台系的运动控制为主,其接口都是针对增量的或其日系专用通讯的伪绝对(内置电池)的,以至于大家误以为绝对值编码器不是运动控制的主流了。也有人以为内置电池的就是绝对了。

可以来个电话问问,其实绝对值编码器并不贵,用起来也并不难:021-36320991-0998 上海精浦机电

网友C:
绝对比相对简单好用故障率低,只是要注意换电池

网友E:
没办法,还是有人以为内置电池的就是绝对的了,我们有不需要换电池的绝对的!

网友F:
需要电池,可以肯定不是绝对式编码器,只是靠电池来记录位置而已。

网友G(2009-08-28):
我是来学习的,这讨论的很好,谢谢

网友H: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I:
增量型和绝对值旋转编码器区别:

一、增量型旋转编码器

轴的每转动一周,增量型编码器提供一定数量的脉冲。

周期性的测量或者单位时间内的脉冲计数可以用来测量移动的速度。

如果在一个参考点后面脉冲数被累加,计算值就代表了转动角度或行程的参数。双通道编码器输出脉冲A、B之间相差为90度,能使接收脉冲的电子设备接收轴的旋转感应信号,因此可用来实现双向的定位控制;另外,三通道增量型旋转编码器每一圈产生一个称之为零位信号的脉冲(Z)。

二、绝对值旋转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为每一个轴的位置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编码数字值。特别是在定位控制应用中,绝对值编码器减轻了电子接收设备的计算任务,从而省去了复杂的和昂贵的输入装置;而且,当机器合上电源或电源故障后再接通电源,不需要回到位置参考点,就可利用当前的位置值。

单圈绝对值编码器把轴细分成规定数量的测量步,最大的分辩率为16位(进口可做到24位,每圈16777216分割度),这就意味着最大可区分65536个位置+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不仅能在一圈内测量角位移,而且能够用多步齿轮测量圈数。多圈的圈数为12位,也就是说最大4096圈可以被识别。总的分辩率可达到25或28位。

并行绝对值旋转编码器传输位置值到估算电子装置通过几根电缆并行传送。

串行绝对值编码器,输出数据可以用标准的接口和标准化的协议传送,同时在过去点对点的连接实现了串行数据传送

详细介绍可登陆:http://www.ybzhan.cn/st12813/article_13311.html

网友J:
想做绝对值编码器与PLC通讯,但不知道怎么下手,有没有大哥给发个资料来

网友E:
要看有什么样的PLC接口,可以有RS485进PLC的,Modbus、Canopen总线进PLC的,或者简单的4--20 mA进PLC的,再有就是并行信号进开关I/O的,先要知道你什么品牌PLC,有什么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