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用表检测相位差

楼主(2005-11-22):
同一电网接两个变压器,一个Dd6接,二次侧端子为1L1\1L2\1L3;一个Dy5接,二次侧端子为2L1\2L2\2L3。
理论上线电压1L1-1L2与线电压2L1-2L2之间相位差30度,请问使用万能表如何检测确认实际情况?

允许1L2、2L2 短接,然后测量1L1、2L1 之间电压么?不短接的话,用万用表直接测1L1、2L1 之间电压会是什么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          __________
|          |        |          |
|   Dd6    |        |   Dy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L1 1L2  1L3        2L1 2L2 2L3

网友A:
用示波器可以检查具体情况,万用表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