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带位置反馈比例阀的控制问题讨论

楼主(2005-11-22):
近期遇到有这样的一种液压控制系统,不仅最终动作执行机构有反馈绝对位置的传感器,而且控制此油缸的比例阀也有阀芯位置反馈电位器,对这样的系统没有研究和使用,所以希望各位专家能够讨论一下这种种带位置反馈比例阀的控制问题。它的控制方式、理论基础以及与不带这种位置反馈的比例阀可控制有什么不同,优点和适用场合。这里仅仅提出一个论题,希望行家不吝执教。谢谢。

网友A:
还有什么?
这些也就是控制精度高了。
有工艺的要求吗?

楼主:
当然是控制的同步问题,就是多个这样的控制机构要求符合一定的轨迹要求,比如平台的时间控制问题,要求平稳不能够倾斜,一般的比例阀加上位移传感器也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只要测量传感器能够和比例阀能够满足一定的精度要求,也可以满足控制要求。请楼上的能否提供一些详细的资料?thanks。